燒了的元件 有代替品嗎?

楼主(2011-04-21):
U28位置的燒黑了, 挖了好久廢版都找不到, 請問各大哥這東東有沒有別的可代替呢?

网友:
大大~~請問這是哪塊板子
有型號論壇的各位大大會不會比較容易找到替代元件呢,謝謝

楼主:
上面好像寫著200B, 我再UP一下機器的圖上來, 謝謝大大喔

网友:
主機板上的爆漿也太慘烈了吧...
這機器很有歷史了喔,用WINDOWS ME

楼主:
對, 我看就因為爆漿太慘烈, 時間久了, 然後到U28那個也吃不消, 之後就完全掛掉喔, 因為物主說他之前還在用, 突然有一天慘叫了一聲就完了
電容就很容易找, 但U28那個真的找不到

网友:
這台式????蝦咪東西阿!!
有有螢幕的主機??

楼主:
都是LCD 的來喔

网友:
u28和旁邊的u29會不會是同一顆?
如果是的話還比較好找

楼主:
u29是207B, U28是200B, 請問相差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還好我們公司的也是如此,都爆出咖啡色的東西囉~
所以它那個爆還ok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