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樂金LG FLATRON L1970HR 開機背光閃爍 [完修]

楼主(2011-04-21):
LG FLATRON L1970HR 開機閃爍

只冷機開機背光就會閃爍
燈管測試沒問題
高壓板電容拆下來量在正常範圍
換新的電容也一樣也會閃爍
應該要從那方面去查

但只要熱機後就不換閃了

結果是變壓器電容爆了
導致輸出電壓不穩
本來想說量變壓器,有12V也沒不穩
心想是不是基座的線到ad板時有接觸不良的情形
一查好像又沒有....最後拿12V變壓器
就不閃了....那我心理大概就知道了
問題出在變壓器...

1000 uf 16V 爆了,更換1200uf 16V

雖然是檢到軟的....只不過費好多時間在查 驅動板跟高壓板

网友:
LG與三星外接電源機種都要注意ADAPTER的穩定性,最好就是使用另外電源測試

网友:
原來是!!變壓器壞掉喔!!一年前我朋友這台掛掉!!剛起步的我!!完全不知所措的SMD零件
就跟他說!!送原廠吧!!
原來還有變壓器這地方沒檢查到

楼主:
請問狼大
什麼是 ""ADAPTER""
指外接電源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DAPTER=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DAPTER=變壓器

變壓器一直都是念""阿搭布的""(好像是日本發音)
念久了就忘了英文...哈

网友C:
又是"阿搭布的"惹禍
可是它又很難拆說!

网友:
文章看完~仔細想一想~
負載測試還真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阿搭布的"惹禍
可是它又很難拆說!

這顆變壓器設計的還不錯
有兩顆螺絲
拆下再掰開就好了
算是檢到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