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這顆IC的資料嗎?

楼主(2011-04-21):
請問一些各位大大,圖片中這顆TIS的IC壞了(聽我們工廠說的),
這片板子是影印機用的,故障原因是USB的插孔無動作,
問我們工廠的人,說是TIS的那顆IC壞了,換掉就好了,
但是小弟我都找不到它的資料!
不曉得大大們知道這顆IC的資料嗎?

网友:
這顆可能是AGERE代工製造的ASIC,若是不知道原先型號比較難查出來其真正的用途

网友A:
有動作嗎?
若可以用~~但USB沒動作~~~
為何不先檢查保護用的電阻或線圈有沒有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動作嗎?
若可以用~~但USB沒動作~~~
為何不先檢查保護用的電阻或線圈有沒有斷? ...

其他的功能都正常,就只有USB的插座沒有反應!
之前公司的維修人員就換那顆IC後就好了!
所以應該只是IC的問題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先查看看usb線路是直接走進ic還是有經過一些L/C/R元件,有時說不定是這些東西在搞鬼

楼主:
嗯!看來狼大跟順興大都覺得不一定是IC的問題!
再查查看好了~
不行就算了,因為是公司的東西,算是財產,
所以也不能亂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