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筆電M5200A不開機

楼主(2011-04-21):
這台是朋友壞掉不要給我玩的
情況是按開機鍵開機後大約3秒關機...
整個斷電...但是再按可再開...情況一様
有插電源供應器看電流量..
沒有明顯增大..應該不是元件短路...
pw按鍵也有檢查過正常...
小弟對於筆電主機板維修沒有經驗
請問大大這要從哪裡檢查?

网友:
查各部PWGD訊號 如果是獨顯還要加查VGA_PG 在延遲時間內無法完成主機板自檢所以關機,
南橋讀不到BIOS也會3秒關機,一般3秒關機都是南橋給的關機訊號

楼主:
剛去請教了一位大師....
他說記憶體的問題...
因為偵測記憶體有問題才切斷電源
我把記憶體拔掉後..
電腦真的就不會再關機了...
等我買到記憶體再上來跟大家報告情況
謝謝itnken大大回答^^

网友:
這片主機板電容和mos很愛短路
也有遇過北橋空焊
記憶體也是有

楼主:
剛又得到另一位大大的指點...
他說這台筆電有內建記憶體..
基本上若拔掉記憶體
還是可以開機的...
結果......真的開機了n_119|
結論是...
我好像是來亂的n_136|
給各位參考參考~~~

网友:
如果拔掉記憶體能開機有兩種可能
1.這支記憶體不適用
2.北橋空焊
希望是第一種情形..........祝君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