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託誰有)國際牌TC-32MPJ高壓版CMO-I320B1-16A

楼主(2011-04-21):
~~請問哪位大大有這張高壓請傳訊報價..謝謝!!
~~高壓板型號CMO  I320B1-16A

~~另外請教大大哪位有修過這一片
~~高壓板F4(3A)保險絲燒毀..先接個測試

~~U11 4614擊穿
~~以上2個零件換完..未接燈管上電開機馬上燒毀..~~
~~高壓線圈4012L 064427 SD-4
~~謝謝各位

网友A:
高壓線圈4012L  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線圈4012L  故障

感謝大大...4012L好像都沒人賣~~

网友A:
找相同阻抗既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相同阻抗既可代用

收到~~感謝大大!!

网友B:
這片不知合不合適呢?
新的..一個16a一個16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不知合不合適呢?
新的..一個16a一個16d

下午已經處理好了....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有機會還是要請您幫忙!!謝謝您!!

网友B:
恭喜哦,代用後就修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哦,代用後就修好了嗎?

嘿阿~運氣好..除了高壓板外..沒其他問題n_048|

网友B:
可以請問一下嗎?那個大口小口,可以用線接過去嗎?
想說修不好,要拿新板來換,可是接口又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一下嗎?那個大口小口,可以用線接過去嗎?
想說修不好,要拿新板來換,可是接口又不一樣 ...

大口換小口....小口換大口..有轉換線可以買...甚至有人直接剪掉焊上去(但不建議..往後維修麻煩)
建議還是買相同規格版號的比較妥...

网友:
有可以買嗎?我怎都找不到液晶電視的轉換線!!好像接口粉多樣式,我這就有看到4種不同的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規格還真傷腦筋..
我上次有遇過類似這樣的問題..
最後我是拆廢板的座來換..附合我的燈管接口

网友:
呵!!那不是只有改線??
還是...

网友:
h大大,,,,,,,,,,,,恭喜完修 ,,,,代用高壓線圈 , 是拿殺肉的,  還是買新品呢 ?

网友:
之前阿彰大有一批高壓板,應該有適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