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CT-529A 白屏<已完修>

楼主(2011-04-21):
這台是先前讓售予 james老鼠 同學的15吋液晶螢幕,沒想到這麼快就回修了,
出問題的元兇手應是那隻電源 Adaptor ,供電不穩,造成畫面閃爍後,燒掉 t-con 供電保險絲,出現白屏,但是這只保險絲實在小,版上那位前輩知道這保險絲是幾 A 的?

用一心銅線測試,畫面就正常了

网友:
那Adaptor的問題是?

不知道那Fuse上面寫什麼字

楼主:
Adaptor 供電不穩會造成畫面一閃一閃,換另一個好的就不會閃了,但是白屏,

Fuse 上的文字用放大鏡看是 SB ,會是 2A 嗎?

呵呵!剛才看到不是 5/22才上線嗎?
要加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Adaptor 供電不穩會造成畫面一閃一閃,換另一個好的就不會閃了,但是白屏,

Fuse 上的文字用放大鏡看是 SB ...

因為這台螢幕是我姐在用的
雖然現在有之前那台筆電頂著
但還是桌電較好用
所以她一直在問
[螢幕什麼時候好??]
所以就上來看看嚕

修好後就直接寄給我家吧!!我上線的機率會很少

楼主:
換了保險絲就可完修了,我會換一個好的 Adaptor ,
熱機 ok 的話最遲下星期一寄回,
不好意思,讓您久等了。

楼主:
補上F1 的圖片,是用團購的USB 放大鏡拍的

网友:
補上F1 的圖片,是用團購的USB 放大鏡拍的

真是見識到了,有這種東西,看來又要破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問大大:使用上感覺如何?
微型那種要咪隻眼、貼著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都是用電錶.電流檔串聯.看工作電流..在換上差不多規格的保險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一型是不用地,團購區有介紹文,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古狗也查不到才在網上提問的,若是找不到答案,當然只有在線路上測了,而且零件也會找代用品,維修時效會快些。

网友:
WOODEN大大,,,,,,,,,,,, 請問 USB 放大照相機 一台,,,, 要價多少$$$$$ , 團購價錢有沒有打個 8  折 ?

网友:
我個人是用3A或0歐電組替代
僅供你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阿水大辦的團購,請您到團購區去爬文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27952-1-1.html

网友:
謝謝W大大,,,,,,,,,, 我現在就去囉~~~~~~~~~~~~~~

网友:
一條單心線大致上可當 1 A 用應該足夠了..恭喜找到問題點..

楼主:
想說修好就直接結案了,但是把結果交待一下是有必要的。
先前換外接電源,並用銅線代保險絲測試就可正常顯示,熱機完後將銅線換為1A電阻式保險絲,裝回外蓋,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上一課.:)

网友:
哇靠   這塊a/d  我有很多耶

原來是這台所需要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 完修 真利害 連那麼小顆的多難逃您的法眼 QQ 小弟受教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