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CPU接點除氧化

楼主(2011-04-22):
看很多人都使用橡皮擦,在此提供一個小方法n_136|
記憶體、介面卡、CPU(775以上)
若發現鍍金接點變暗變褐色或發黑或送修前可使用此方式
準備"威XX"一瓶、棉花棒、衛生紙
用法:威XX與水大約以1:20比例(威XX1:水20若氧化嚴重則水少一點)
用棉花棒沾混合液在金手指上來回塗抹,若發現金手指已變光亮(塗抹時間大約5秒)馬上拿衛生紙擦乾即可
清潔完須馬上插上插槽,不然放久了還是會氧化發黑
注意:非鍍金接點不建議使用這種方式

网友A:
平時也是用橡皮擦,這個方法好像不錯,改天試試,謝謝分享:)

网友:
這是利用家用酸性清潔劑稀釋後酸洗金手指與銅油(含磨料)類似.
要多次用清水清洗才能減少再氧化.(過一段時間會黑的更快)
鍍金會發黑是鍍金層有問題,要小心酸洗處理.

网友(2011-06-13):
可以用WD40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WD40用在金手指我沒有試過,不過若是RS323或VGA port除氧化後會再用濕布擦拭再上WD40防止氧化

网友:
這個方法沒有試過
可以拿來試試看

网友:
馬上買一罐來試試看

网友:
用開過個
特性: 1. 清除各類電子, 電器接點之氧化物, 以降低傳輸阻抗.  2. 快乾、無色、不殘留。3. 介電強度: 25,940伏特。 4. 不含氟氯碳(CFC)化合物。 5. 無腐蝕性。

用途: 可用來清潔 - 印刷電路板、精密儀器、電腦磁帶磁頭、導航儀(迴旋儀) 、電動機、各種開關、斷路器、電驛、電位計、照相底片、磁帶、軸承、銅幣滑軌、火箭設備、助聽器、塑膠模具、金屬沖模、真空管、零件、辦公室器材、事務機器、密閉式電動機、微調器、電話交換機系統、調頻器(選台器) 、數位設備、螺線管、磁化線圈、計秒器、低壓調整器、靈敏性電路、其它電子接點.    *注意:本劑會傷害某些塑膠品表面﹐使用前請先於塑膠或漆面不明顯處試噴。易燃液體

网友:
...用這個~~會造成短路吧...
我還是用WD-40~~~比較好用~~

网友:
大大那個東東是酸性的物質,使用時要小心再小心

楼主:
一定要稀釋濃度淡一點用在有鍍金的金手指上OK啦,記憶體與顯示卡這方式已用2~3年,只不過擦乾後要馬上插入主機板,不然放置2~3天又會變黃又要在清一次,如果再塗防鏽劑應該會比較好,一般鉛筆橡皮擦效果不彰,使用原子筆橡皮擦容易將鍍金層磨除

网友(2012-06-25):
之前拿熱水瓶去維修,裡面維修人員說他都用香蕉水,不知道對氧化效果如何?

网友:
建議不要用那個東西.電路板銅箔會越洗越薄.而且酸性物質會由毛細孔滲透到內部.以後接點氧化得更快.
1.有點髒>用橡皮擦.
2.很髒>用細銅刷刷.
3.非常髒>用細鋼刷刷.
4.超級髒>粗鋼刷刷+粗蠟研磨.
5.腐蝕>粗鋼刷刷+粗蠟研磨+補錫或丟掉><...

网友C:
請問用酒精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時也是用橡皮擦,這個方法好像不錯,改天試試,謝謝分享

同樣記憶體的金手指也可以用橡皮擦擦拭的!只要是金手指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058754838#auc
在露天有這種東西~原本想請同事幫忙帶回來結果比較大瓶的是液體狀沒辦法帶上飛機.....

网友D:
以前在玩高頻的東西時常常碰到都是鍍銀的接頭或接點,幾年下來就會變黑,雖然還是能導電但是會變差,所以要想辦法清潔它。
用砂紙或磨砂膏也行但幾次下來會將薄薄的那層銀膜給磨掉。
珠寶店買的洗銀水浸泡有比較好,要用布來拋光才會亮,但過一陣子又會慢慢變黑。

最後找到終極武器,廚房鍋具用的清潔乳液,幾十元就一大瓶可以洗的很高興。
清潔還原的速度比洗銀水快,配合牙刷一下子就很乾淨了,要更亮的話再拿去用水搓洗,擦乾後就行了。
維持光亮的時間比洗銀水長的多,好像表面會多層透明膜所以較持久。
洗銀水不敢直接用手碰,但這個可以用菜瓜布在流理台沖洗而不傷玉手。
不能拆開或是不能碰水的銀物品就不能用這招了。

去廚房找找吧,說不定會有驚人發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用酒精可以嗎?

酒精的效果比去漬油差.去漬油要在通風的環境下使用.

网友:
其實惠民有賣德國輝柏嘉橡皮擦 水筆 鋼筆 金手指橡皮擦 內存板卡翻新橡皮擦只是沒用過不曉得效果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玩高頻的東西時常常碰到都是鍍銀的接頭或接點,幾年下來就會變黑,雖然還是能導電但是會變差,所以要 ...

謝謝提供寶貴的實戰經驗,
請問有這清潔乳液的相片嗎?
感恩!

网友:
這個除接點氧化滿好用的,而且還有防氧化作用

缺點,噴太多會感覺油油的,在噴灑後要稍微做擦拭比較好!!

放在PIGOO相簿裡的照片只能做連結,我不知道要怎麼直接拉圖,忍耐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玩高頻的東西時常常碰到都是鍍銀的接頭或接點,幾年下來就會變黑,雖然還是能導電但是會變差,所以要 ...

版大,有些電話接頭或是室外的音響喇叭梅花接頭,因為濕氣的關係(電話線較嚴重)銅的地方容易產生綠色的一層東西,請問用 CPL 電路板膜層保護劑連結網址來做最後的防潮工作,這樣能有效防止「銅綠」的產生嗎?還是您有更好的方法呢?謝謝。

网友:
我是沒有遇過太難處理的,所以一般都用軟橡皮擦,硬原子筆擦,30%水和酒精的混合液(一般做殺菌用).
有非常嚴重的才用會細砂紙後,再以30%水和酒精的混合液擦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大,有些電話接頭或是室外的音響喇叭梅花接頭,因為濕氣的關係(電話線較嚴重)銅的地方容易產生綠色的 ...

矽油 or 凡士林。

网友:
小蘇打粉不知道可不可以, 晚上回家試試生化酵素看看

网友F(2012-07-30):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玩高頻的東西時常常碰到都是鍍銀的接頭或接點,幾年下來就會變黑,雖然還是能導電但是會變差,所以要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21569966

這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21569966

這種嗎??

這種沒用過,也沒那麼高貴,這種看起像粗蠟用過後會去掉一層皮,不合適。

我用買過許多品牌像南橋或南寶出的,白色乳膏狀像糊一點的水蠟,瓶狀包裝,一瓶沒超過 50元大賣場就買的到。
我用過的好幾種品牌效果都差不多也都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