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借或幫忙 seagate 死雞牌 11代 雞瘟 解鎖傳輸線
火..

楼主(2011-04-22):
我有一棵500G 11代的毒發身亡了...
要nokia ca-42的傳輸線來解鎖...
狀況是BIOS已經抓不到了...

不知道台中有沒有人有線可以借我或是幫忙解鎖的....

网友:
nokia ca-42~~~
這個可以解鎖阿??????
我回家找一下有沒有這條傳輸線~~~
家裡的人有用這牌的手機,不過不知道有沒有適用的

网友:
我有一條副廠的~~~可是往返的運費都可以買一條副廠的~~~這樣不划算吧n_064|

楼主:
就看台中有沒有得借...或是幫忙處理...
有處理過的應該一下子就ok了...
外縣市的就先謝謝啦~

网友:
我在板橋,我最近才去買了一條99元
可以上網買,網上一堆在賣

网友:
我看到解救方法了
必需只能用CA-42的
借了那條線就回不去了~~~

http://minchuanwang.blogspot.com ... slba0-0m-2bios.html

网友A: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7&t=1058358
解鎖部份參考友站~
有詳細圖文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97&t=1058358
解鎖部份參考友站~
有詳細圖文說明~ ...

看到了~~
但是他是抽取傳輸線裡面其中的兩條線當成傳輸介面,
正常USB應該沒錯的話,應該兩條是電源線,
另兩條是資料線,既然是如此,
應該用一般的USB傳輸線應該行得通~~~
大概查了一下CA-53的線一樣可以用
剛找了一些定義圖片上來參考
http://buffalo.nas-central.org/w ...
http://buffalo.nas-central.org/w ...
http://buffalo.nas-central.org/w ...

网友:
看起來沒有那麼難 !!

如果你沒有那條線也沒關係 !!

他是用 Rs232 的方式來傳送資料 !!

你用一般的 Rs232 的線 , 接 com1 取 RX/TX 接上你的硬碟一樣可行 !!

或是用 USB 輚 RS 232 的方法 都可以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棵500G 11代的毒發身亡了...
要nokia ca-42的傳輸線來解鎖...
狀況是BIOS已經抓不到了...

妳的 PC有 COM PORT 的話, 自己用N$10買兩顆晶體管搭個橋吧

SERIAL - TTL, 低速, 不難, 簡單的

俺自用的是這種, 電源用3V電池供電都可, 只是BAUD RATE速度到19200而已
http://hk.my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mid=1187

網上也有一堆.
http://picprojects.org.uk/projects/simpleSIO/ssio.htm

楼主:
可能大家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是說有做過ca-42解鎖的網友能否幫忙一下...

印象中rs232要焊個ic..
因為之前都是在病發前先更新軔體...

http://www.hkepc.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151743

楼主:
ca53和usb線/rs-232線我都有...
那我來先試看看...
如果有救起來再po上來

网友:
沒想到真的有雞瘟...
還要這樣費周章來搞
真是辛苦了

保內不是可以寄回代理商或原廠解鎖嗎?

在拍賣網站上
看到有人在救雞瘟
一次 1000 元
真好賺...

网友:
我也遇過2次雞瘟~~~
不過還好都是保內,所以就直接送回去處理了......
但是現在叫我再買死雞牌的硬碟.....不敢了......嚇都嚇死了......
尤其如果有重要資料在裡面的話......欲哭無淚.....

网友:
這一顆想當初我在解鎖的時候
手還會發抖,怕失敗搞砸
最後深呼吸跟他拼
我是用OKWAP的傳輸線改的

网友:
樓主如果找的到一般在搞IP分享器在接CONSOLE這種線就是了~
USB to TTL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080295582
像這種,連音源線接線的工作都省了~
重點是....便宜~

网友:
再給你一個我的經驗
一定要用桌機,不要用NB解,還有POWER的排線不要用大四PIN轉的
一定要power原生的5條線的那一種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ca53和usb線/rs-232線我都有...
那我來先試看看...
如果有救起來再po上來

記得,CA-53的腳位以及電路圖要先找,不然接錯線就會燒了USB線~~~
都忘了我有圖,補一下~~~

DKU-5

DKU-5

楼主:
感謝s854085兄分享RS232接線圖...
CA53傳輸線臨時找不到..找到一條DKU2

聽說CA42和CA45和DKU5是一樣的??
CA53和DKU2是一樣的??
這是真的嗎??

楼主:
今天忍不住去買了一條CA-42的線...
依照ca-42和dku-5的線路...
http://buffalo.nas-central.org/w ...

依圖找出線的腳位分別是(確認2次無誤):

我的是藍色接頭泰國製5心的線

裝好後照圖就是籃色(RX)和白色(TX)短路就可以在終端機使用...
不過裝置卻沒有出線nokia ca-42 com port選項...
終端機和接上hdd都沒有反應...

裝回接頭再接上nokia手機卻可以使用(表示線是好的)
nokia ca-42的裝置是在數據機裡面...

下步要怎麼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忍不住去買了一條CA-42的線...
依照ca-42和dku-5的線路...
http://buffalo.nas-central.org/w/images/8 ...

請問你如果單插線到USB去,不要接手機時~
會不會出現com port~
如果會,就是OK的~
那顆大大的藍色頭裡面應該是一塊線路板~
你必需拆開藍色頭從你看到的那幾支接腳的焊點上拉線出來用,才是有經過IC解譯後的訊號~
電腦才會認得~
其實都花錢買線了,直接去買USB to TTL是比較快~
也比較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2天電子街找了2天都沒有RS232 to TTL或是USB to TTL的線
CA42通訊行就有了...
所以才用手機傳輸線來做~

單獨插線不接手機時不會出線com port
線路板應該是在usb那一端..
用電阻檔量手機接頭端都是0歐姆...

ca-42的usb端只有地線是導通的...其他線都是斷路的...

會不會我的線是山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我看你要不要問問站上有沒有人有USB-TTL,離你比較近的,直接借一條來用~
再不然就是我寄我的去借你玩一玩~
玩爽了再用掛號寄回來就好~
可能比你研究了半天的CA-42還快~
呵呵~

网友:
給你參考我的USB-TTL~
在WINDOWS 7下驅動可以從網路由系統自己下載抓取~

楼主:
看起來真的CA-42不能解鎖??

等看看有沒有人借好了...
下面是我現在處理的線...後面那條是DKU-2
DKU-2是直接連USB的..腳位定義和USB TYPE A完全一樣...

有點不太想再花錢了..主要這棵ST3500320AS有碰撞過...
怕又要做白工了~

hannahmo板主的好意心領了...暫時先擱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真的CA-42不能解鎖??

等看看有沒有人借好了...

wja大,有多找些資料嗎,我有找到有影片之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com port沒顯示出來...
終端機無法連線...
大概就不能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com port沒顯示出來...

你在台中哪呢,還是我幫你試試~~
晚上回家再貼資料跟ca-42的影片上來

楼主:
我再台中北區...下午借朋友另一條nokia 傳輸線來試看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s854085大提供的電路圖,可以到電子街買顆MAX232還有排針、DB9 RS232母頭、洞洞板、電容,做一做就OK囉!
只有RX、TX、接地,不難接。只要弄對(尤其TX、RX互相對),打上命令,應該是會出現畫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s854085大提供的電路圖,可以到電子街買顆MAX232還有排針、DB9 RS232母頭、洞洞板、 ...

其實可以把線路改接成USB用的,只需找出D+ D- GND VCC 四條線路即可
不過我沒線,所以沒法改
有跟認識的通訊行連絡過了,請他幫我找有沒有人不要的再拿來給我~~~

网友:
使用s854085大提供的電路圖便可以了
因為去年我自己有作一個這個電路
原因是因為自己在死雞牌上也中了兩次標
AS系列的雞瘟,一棵500G,另一棵750G
因內有重要資料,所以中了後一定要救回,
保固內原廠只換一棵給你,然後剩下的是你家的事,
使用上列線路圖,再使用超級終端機及依照網上教學方式
救回來是沒什麼問題的,自己作電路可能比買傳輸線來改還可靠一點.

网友C:
回复 网友E:

s854085大您改成USB一定要大改吧?因為USB和232是根本截然不同的。

市面上賣的某些USB-232互轉的線,有些烏龍,出現只能單向傳輸的窘境.....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s854085大您改成USB一定要大改吧?因為USB和232是根本截然不同的。

wja大是要利用CA-42的傳輸功能來修復硬碟,
最主要的就是藏在USB頭裡面的傳輸電路,
照網路上的解說,是需要用到裡面的Tx與Rx的部份,
但是我手邊沒有同樣的線,所以沒辦法給他解剖
以上純綷是小弟的論點,有問題也請多多提出來大家一同討論研究,謝謝

网友:
這是實際的影片檔
CA-42線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thUhiHM4Os&feature=related

終端機維修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9FztWJVxbM

楼主:
跟朋友借的CA-45線插入電腦...Windows就會馬上抓到...
裝置就會顯示通訊連接com3
但是借的就不好意思剪成2半...
想辦法接個母座拉線出來...
結果那個座並不是統一規格的..
是方形4 pin的...

不用剪斷線也可以測試...
就拿個拆個壞掉的手機底座
接上後拉線也可以...

就是剪了才看到這一篇的..
http://blog.yam.com/yichengweb/article/30045106

既然已經剪斷了..不能用也無法退了..
幸好還有nokia手機可以連線..
就算還有些剩餘價值了~
平平都是ca-42..怎麼差架多~

网友:
用一般的 Rs232 的線 ,
接 com1 取 RX/TX 接上你的硬碟一樣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RS-232是吃12V的電...
seagate是跑3~5V的電...所以直接連線是無法工作的...
必須要個TTL介面...

楼主:
看起來CA-42的線還有很多種版本~
http://www.dd-wrt.com/phpBB2/viewtopic.php?p=542945

原本想說拆殼來改看看...
結果我的殼拆下來是這樣的...
封死了不給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CA-42的線還有很多種版本~
http://www.dd-wrt.com/phpBB2/viewtopic.php?p=542945

wja大,你這個是新式的,網頁上最上方的圖是舊式的線材,
新式的應該就是你解剖的這一款傳輸線~~
拆到白色絕緣就沒法再拆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放大一點...
是smt粘好後再用白色膠整個封起來...
應該是還可以再拆..不過拆下來應該就壞了...

網路上RS-232 to TTL 大概60元就有了...

ca-42有可能是驅動問題..還在研究中~

量過腳位...只有第6隻腳(籃色RX)有電壓2.5V

网友:
前年有幫朋友處理一顆,當時也有買這條線回來試著處理,不過,後來還是送回原廠處理,但當時有以信件告知原廠此故障非使用者造成,如果只是更換硬碟的方式,無法接受,後來回來是原來的硬碟,資料也沒少,採更換的方式,只是原廠懶的處理..

网友G:
CA-42在XP下要驅動才能用,你沒有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CA-42在XP下要驅動才能用,你沒有灌嗎

對厚~~~好像得先灌nokia網站附的驅動,wja你試試ez大上官網找ca-42的驅動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