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硬碟~~

楼主(2011-04-22):
各位大大好~~
這顆硬碟因該是韌體掛了~~
請問大大這個韌體有辦法處理嗎~
~還是一定要有一樣的機板~~
HITACHI Travelstar
MODEL: HTS541080G9SA00

网友A:
是如何確認韌體異常呢?
HITACHI大部分故障都是發出嘰嘰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是喀搭咖搭的響(很大聲)~~因為我有一顆一樣日立80g的ide 把機板換上去~硬碟有轉動而且不會喀啦喀啦的響~~~只是一樣抓取不到~~
我有參考了"好奇大大的文"所以感覺上是任體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0&highlight=W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如何確認韌體異常呢?
HITACHI大部分故障都是發出嘰嘰聲

其實我也很好奇 HITACHI故障硬碟發出嘰嘰聲,到底是電路板還是內部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把BIOS對調看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有~~~我明天來試試~~~可是機板的晶片不一樣~~這樣換BIOS可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BIOS的喀拉聲比較大~~內部壞掉聲音比較小沒有那麼激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機板一樣應該~~~問好奇大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壞的是SATA 好的是IDE~~鋁殼的接點一樣,可是IO那顆晶片跟後面電路不一樣(IDE跟SATA)~~其他的電路就一樣了(馬達電路跟IC)~~這樣不知道BIOS合不合~~明天來試試在報告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別拆了..一定不行..............
我還以為板子都一樣X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嘰嘰聲大部分是磁區弱磁,磁頭一直在重試所發出的聲音
也有人說像是嬰兒哭聲

网友:
目前手邊的都是卡達卡達的敲盤聲,
好幾顆都是這樣...........
有一顆有小朋友出生照片,一直捨不得丟掉....

网友:
嘿嘿~我好像晚來了
基本上有喀噹喀噹的聲音很大聲是主晶片旁的驅動晶片掛點了
如果有看板子上的板號是一樣的話~或是電路配置相同
(早期的易拓跟日立及部份邁拓都採IBM的板子)
那就可以更換你原壞板的BIOS到相同板號的良板上即可完修
可救回的機率有70%(大聲的喀噹喀噹)
相同的~狼大也有一篇交換BIOS的成功實例可以參考
祝你成功~
最近有來晶片的話~我會歸類那些硬碟的故障情形來給各位看看
那些硬碟能修~那些不能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報告水大~~我試了~~真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問好奇大大~~~那他那顆BIOS有機會可以用重新燒入的方式嗎~~~

网友:
應該是不用費心另燒資料~找片良板來換BIOS比較快
不然就要找驅動IC來重植~不過晶片中心有接地
所以要植也不太好做~要用預熱台

楼主:
這幾天~~這是我看過介紹最完整的硬碟修復跟原理介紹~~~真的寫得很詳細~~
獻給各位大大~~
http://www.study-area.org/phorum/index.php/topic,61431.0.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E:

報告好奇大大~~~~我找了y拍跟露天都買不到相同的~~~如果買100g 或60g的韌體會合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剛剛開車才從台南回來
如果版號一樣就可以~但板號不同的話是不能使用的喔!
把版子的號碼PO上來看看或是照片
一般會標在版子上~為XXXXXXXX REV
或有二維條碼的編號XXXXXXXX有三行數字跟英文
不急的話~我可以幫你訂訂看良板~您在自己換上BIOS就可以了
但前提是你要救援資料比較划算~且有近一半的機會修不好~
且硬碟不能用過低階格式化~不然資料是回不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別放棄喔!我下星期回家看看,我有幾個IBM的硬碟,我看看型號跟你要的有沒有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好奇大大~~~
我把板子PO上來了~~~
麻煩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恩~~感謝W大大~~有勞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錯了!我家沒有這顆型號。
沒辦法幫上忙。

楼主:
不會啦~~
謝謝W大大~讓你費心了~

网友:
....該不會是2.5吋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恩~~報告順興大是2.5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