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945PL-S3E 修復

楼主(2011-04-22):
這塊板子本來在客戶倉庫的角落,跟一堆電源線、rs232線等一堆用不到的東西放在一起,打開盒子裡面有說明書跟一張技嘉的維修單,問題描述寫了NO BOOT,處理說明寫了更新韌體,更換DDRII插槽,心想DDRII插槽也會壞喔,問了客戶說這塊板子修好怎麼不用,說壞了,就跟客戶要回家了。上CPU跟除錯卡,開機不跑碼,顯示無關鍵信號,上假負載量cpu電壓有1.2v,可是沒有CLOCK,轉量時鐘ic ICS954148AFLF旁的晶振沒有起振,換掉以後還是一樣;換量ic的旁的電容,有3.3v的電壓,ic本身有點熱想說會不會壞了,上網找DATASHEET找不到卻找到了這篇技嘉ga維修實例,板子是一模一樣的,照著實例去量測ic旁的電阻,量值居然是一樣的,依照實例的結果認為時鐘ic壞了,可是卻買不到良品可以換,就請大陸同事從淘寶買回來。
上禮拜三拿到ic,看了一下外觀的字體不一樣,想說會不會買到假貨,畢竟大陸什麼都有。
ICS954148AFLF 躺在手術台上面。
手術後新的ic

換好以後上CPU跟除錯卡,跑碼了,但是停在02,除錯卡顯示CMOS寫入/讀出正在進行或失靈,想說會不會BIOS有問題,拆下重燒,拆的時候烙鐵居然連錫都溶不掉,只好用熱風槍來吹,吹的時候還把旁邊的R254吹掉了,還好他跑去跟R420黏在一起,不然根本沒發現。
BIOS燒好以後上電,除錯卡一直亂跳,所有的燈號包含reset燈一閃一閃,量了R254跟R420阻值,R420為1k,R254居然有35M,拆下量測卻只有1K,應該是虛焊了,重新焊好以後再上電,卡02.................

心念俱灰的想了一下所有的步驟,POWER換過了,CPU換過了,記憶體咦,沒插記憶體會這樣嗎,沒記憶體除錯卡應該會要我撿查記憶體不然也會嗶嗶叫,不可能;來來回回想了想還是沒底,最後想說還是插上記憶體試試好了,上電咦,過了,變成卡26,想到狼大提過卡26是因為為了改善EMI/EMC,BIOS將未使用的PCI插槽時脈關閉所導致,插螢幕,原來已經過了,哈哈哈哈哈哈,心中無比喜悅。
原來時鐘ic換了就好了,是我沒插記憶體才導致卡02,可是為什麼呢?不懂。
以上是所有的過程,前後歷程有三個月,因為是我第一塊修好的板子,心中非常開心,只是過程中在網路上搜尋,這塊板子好像問題蠻多的,還是收著好了,免得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報告完畢。

网友:
恭喜完修~~加油
時脈IC的尾巴加了"LF"...應該是指lead free(無鉛)吧!?.......

楼主:
不知道耶,可是我參考的維修實例裡面是用後面沒有LF的來代換也是OK的。
下午去買烙鐵頭,很多都是無鉛的,有鉛無鉛的東西跟錫絲都要分開用嗎,還是混用是沒關係的呢。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這已經不算軟了,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大大維修成功...為了避免吹銲過程中影響到旁邊的元件..建議可以使用隔熱膠帶...才不會一不小心擴大了故障範圍.......

楼主:
本來不打算用到熱風槍,因為烙鐵溶不掉,用到一半才改成熱風槍,不然我是會用隔熱膠帶貼的。

网友:
時鐘IC耶~~~其實很多板子都會掛這一顆...
無奈的~~~就是會找不到一樣的..
這種板子我都當拆料用的...

网友:
其實這種IC不是買不到
可能要去淘寶找...但那運費寄回台灣不划算(除非一起買其它東西)
是我也會當廢版拆料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是去淘寶買的,買了三次東西了,都是託朋友帶回來,但是這是第一次修好的東西。
我只是很想知道到底壞在哪裡,不然搞那麼久了,放棄了就是很不甘心。

网友(2011-06-01):
其實要拆這一顆也不是那麼困難,加2隻銅線和多一點錫應該就很容易起來,再用吸錫線清一清
就ok了,熱風槍容易造成板子及其他零件老化,除非逼不得已不然還是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