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拆cd馬達主軸旋轉膠盤

楼主(2011-04-22):
換了新cd頭 都間中會跳音 試下換主軸馬達 但那個旋轉盤是用力拉出來嗎 換完新馬達需要微調轉速 聚焦 循迹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焦距可以調整支撐光碟頭座的那2根金屬棒前後2根螺絲
共4根..
水平和垂直都可以調...

网友:
1.先把馬達下面的機板取下
2.取下螺絲後順著凹槽處把馬達換下(這樣就不用動到轉盤)
3.換完馬達不須調整轉速
4.如果無法照著第二點取下馬達
  那就要換方式變成要取下轉盤
  取下轉盤前要注意原來轉盤的高度
  換完新的馬達後轉盤再照著原來的高度裝回即可
5.因為你是換新的雷射頭(pick-up)所以不用調聚焦 循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你回覆
轉盤是整個用力硬拆出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沒辦法順著那個缺口移出馬達的話
確實是要取下轉盤
但是要小心別弄壞
不然你又要花時間找那個轉盤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取下轉盤是有技巧的,用蠻力拉的話有可能破裂

技巧是先用起子手柄將轉盤往下敲,作用是要將轉盤與馬達軸心敲鬆,然後再將轉盤用手用力往上拉起,轉盤就起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還想問cd頭調大少少功率會影响音質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音質是不影響
但功率調太大或太小都影響到讀曲
KSS210A是順時鐘方向一點一點的調整再試機
如果你以換新的雷射頭就沒必要去動它
cd放音會跳針只要把主軸馬達換掉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換了新頭間中會跳線 所以調大少少功率 都是這樣 試下換馬達前 會不會有接觸不良 於是cut斷了電源線再接插頭 現在機沒有跳線 原來是接觸不良 謝謝你多次解答 th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