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syncmaster 901n 白屏

楼主(2011-04-22):
各位大大請教一下~三星 syncmaster 901n這一台開機就白屏~我A/D版能量的SMD電容能量的都量過了~

真不知道哪裡出問題~請大大指點一下

電源版

A/D版

网友:
1.先查有沒有5V送到面板
2.用公板AD試點看看

楼主:
謝謝大大~想請問一下 5v需怎麼測量~我找不到測量點~

网友:
請查面板規格書,會有腳位定義,找出VCC腳測量對地電壓

网友:
回复 楼主:

T-CON接腳.有接保險絲的那隻腳就是.

网友:
狼大大,,,,,,,,,,, 權威不夠, 不能看到面板規格書 ~~~~~~~~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我找到是T-CON保險絲短路了~也更換完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我找到是T-CON保險絲短路了~也更換完修了~

是開路吧
啥?要30個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開路吧
啥?要30個字@!@...................................................

拍謝~修正是開路了~修到頭昏了~要查好久~我從高壓版開始查先看電容,在看驅動版上的電容
後來查到T-CON那....昏倒~

网友:
恭喜完修...不難找吧! ---多多看看電路就會了解奧妙所在---

网友:
恭喜完修~~~
還好檢到軟柿子~~~

网友:
恭喜大大,,,,,,,,,,,,,,,,,, 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