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式BGA烤箱

楼主(2011-04-23):
家裡剛好有個烤箱,剛好拿來做bga,可是用了之後,溫度一直上不去,把烤箱的上蓋打開,黑晶爐倒放,開到五,溫度保持在195度,3分鐘關機,自然冷卻,植球成功。
DSCF3338 (小型) (2).JPG DSCF3336 (小型).JPG DSCF3337 (小型).JPG DSCF3339 (小型).JPG DSCF3340 (小型).JPG
無爆晶,下一次就是回焊了^^

网友A:
土砲的方法越來越多囉…
看來回收廠的烤箱應該會很多人去收喔…呵

网友B:
看來植球 植得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植球 植得很漂亮..........

練習花了我不少心血呢^^,能拆的顯卡都拆光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砲的方法越來越多囉…
看來回收廠的烤箱應該會很多人去收喔…呵

我個人覺得,用烤的球比較不會跑掉,還有溫度是重點。

网友:
這比那個天才的實用多了,不用一直在那轉旋鈕

网友C:
又一個土砲植球成功啦n_047|
只用烤的成功率好像比較高
看來重點好像是均溫上昇
避免晶片內部溫差過大發生一些爆晶或起泡的現象吧??

网友D:
.......反過來......虧你想的到...
其實溫度升不上去....
是因為烤箱用的是電熱管...
並不是紅外線管...
你可以直接把電熱管拆掉...
去網拍買黑晶爐的燈管來改~~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過來......虧你想的到...
其實溫度升不上去....
是因為烤箱用的是電熱管...

順大是指,燈管直接裝上去就可以了嗎??電路不用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順大是指,燈管直接裝上去就可以了嗎??電路不用改???

改瞎???
你只要把舊有的電熱管電源切掉.....
改成黑晶爐的燈管就好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喔喔...........感謝順大
我了解了。
那這樣說,烤箱原有的溫度調節開關也可以用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一個土砲植球成功啦
只用烤的成功率好像比較高
看來重點好像是均溫上昇

這二天經過30幾次的反覆植球,用烤的成功率很高,只要昇溫曲線控制好,溫度控制在195度內,不會爆晶
以下是939整合橋植球實例

网友:
漂亮..比我烤ㄉ麵包更美n_116|

网友:
對岸的會說....有才!~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