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畫佳 hi-plus 型號HLT-HM371Q 熱當

楼主(2011-04-23):
熱機後會出現螢幕停止畫面變成粉紅色區塊,必須關掉電源重開機才能看
ax1084ic中溫度很高並測量當機後電壓都不同,主ic附近也一樣溫度很高一併更換電容再更換電壓不一樣的ax1084,我有爬過小張大文章有說過hi-plus32吋機型熱當回復原廠預設值,測試後不會再出現當機的狀況,請問還有什麼該注意的呢?測試2天了目前還沒有當掉很怕他送回去後又給我鬧脾氣就.......拆強化玻璃.換回備用機,白做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機後會出現螢幕停止畫面變成粉紅色區塊,必須關掉電源重開機才能看
ax1084ic中溫度很高並測量當機後電壓都 ...

您目前還在測試中會不會熱當
我有個建議參考看看
拿家用的吹風機用熱風去吹風機板來加速溫度上昇看會不會當掉搭配測量溫度
(但是不要用熱風槍那個溫度太高)
如果拿吹風機手會累另一個"蓋步袋"拿大的塑膠袋蓋住或者套住(最好是有透明的)
這兩個方法用來模擬溫度上昇造成的熱當亦可縮短完修測試時間

网友:
你的電視會不會回來1084是重點。

网友:
通常都更換1084後追加散熱片就好了

网友:
如果高溫無解,可以更換效率更高的電源穩壓系統(例如交換式)或是把穩壓IC牽線裝旁邊鐵殼散熱(注意絕緣)

楼主:
感謝幾位前輩指導小弟,我裝在旁邊鐵殼拉線散熱再測試1-2天觀察看看

网友:
如果原有1084金屬部已經有彩色紋路現象,表示曾有嚴重過熱,最好換新

楼主:
好的我也把另一個1084也換掉,降低回修機率 謝謝

楼主:
RE: 畫佳 hi-plus 型號HLT-HM371Q 熱當 (已解決)

引用 楼主:
熱機後會出現螢幕停止畫面變成粉紅色區塊,必須關掉電源重開機才能看
ax1084ic中溫度很高並測量當機後電壓都 ...

這兩天測試都沒有出現問題所以交機了

网友:
恭喜完修,接下來看看客人有沒有反應狀況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