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鍋寶電動熱水瓶插電後會自動斷電(已解決)

楼主(2011-04-23):
請問各位大大,我家的熱水瓶在插電加熱一陣子後,就都會自動斷電,想請問各位大大這是什麼原因,我該從那方面下手維修呢?謝謝。

网友:
我認為是過熱保護作用 !!

還是要拆開檢查 !!

网友:
應該是回復式保險絲壞了導致過溫啟動過溫保護
察查保險絲吧! ?:)

楼主:
我有量過裡頭的一顆保險絲,形狀長的和電阻很像,用電表歐姆檔量測,他並沒有燒段的說,請問我大大我的量測動作是正確的嗎?不好意思,我是新手,^_^

网友:
內部有一個溫度保險絲,不知大大量過沒有

网友:
應該是超溫保護的 !!

直接接在通往電熱裝置的 !!

你往這方向查吧 !!

网友:
之前我家的壞掉( 只會加熱一次 ),我換圓形的那種回復式保險絲(溫度開關)
另外我也換過另外一種( 不加熱 )(圖中長型那種)
一般它們的位置大概在瓶底與瓶側, 如果不是壞這個的話? 我就不會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長的和電阻很像那個是溫度保險絲,你要檢查的是自復式保險絲,外觀圓形的兩邊可以鎖螺絲,熱水瓶內會有2顆,一顆是控制保溫用鎖附在內膽底部,工作溫度是93度或95度,另一顆是過溫斷電用,鎖在內膽側邊與AC線串聯工作溫度是一百多度,這兩顆你最好是一起換掉(電表量不出來),有可能是控制保溫用的93度壞掉(不跳脫)造成溫度過高而直接跳脫過溫斷電用的自復式保險絲,但也有可能是過溫斷電用的自復式保險絲本身不良溫度還沒到就提早跳脫

楼主:
小弟我已完俢囉,謝謝版上的大大們熱心教導,最後小弟發現我家的熱水瓶身旁的溫控開關有被燒毀破了一個小洞,後來換上替代品(KSD301,原本是KSD201)後已修妥啦^_^
P.S溫控開關為jacky大大的圖上圓形的那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已完俢囉,謝謝版上的大大們熱心教導,最後小弟發現我家的熱水瓶身旁的溫控開關有被燒毀破了一個小洞 ...

恭喜完修啊
我都一直把這種回復式溫度開關叫它回復式溫度保險絲
還真正是外行:)

楼主:
呵,回jacky大大,我也是上網查型號才知這叫溫控開關的,因為我也是新手啦,哈....

网友:
這麼快!...10小時就修妥....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