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扳鐵釘的工具】加上護套管

楼主(2011-04-23):
替【扳鐵釘的工具】加上護套管
替【扳鐵釘的工具】加上護套管 [材質pvc水管]

【1】剛好家裡有多餘的水管【直徑16mm】~
【2】所以用焊槍+ 0.33mm厚度之【不鏽鋼板】~用螺絲鎖住在【30~40Watt】的焊槍上
融化水泥管【溶出一條 約30cm的直線】。。。然後套入【【扳鐵釘的工具】裏面】!
ps:這樣【扳鐵釘的時候】。。就【永遠不会】不會碰到【生銹的扳手了】!!搞的雙手【都是髒髒的黑褐色+    腥臭味】了^-^

ps:本來 是  想用10cm 10cm 10cm的水泥管!!《--》比較難看
後來 【拿鐵錘】【從刀型後面】【用蠻力】【直接把  30公分的水管】【直接敲入】^-^

ps:筆電 變壓器【理論上】~也可用融化的方式!!
不過咱應該是會 【融化出】3個洞  ~然後 【用比較硬的 一字起子  +鐵錘】撬開^-^

楼主:
這是題外帖~可以不用看^-^

順便貼一個 【剪斷VGA線】~ 然後用【兩條網路線 接上的照片】!!
【1】咱只是要省兩個【90元  VGA線轉網路線的頭 】~省了180元!
【2】順便瞭解   VGA線【裏面到底是 有幾條小電線】??
答案 揭曉了
【A】是6條【細線】
+3條【粗線】 藍線+紅線+灰色線

ps:藍線+紅線+灰色線==裏面各是 兩條電線~ 所以算是6條線

《--》所以需要用 12條線來接 ^-^ps:好像有3條是   地線[沒有用到]<--->【不過咱懶得  查詢【線的定義了】】~  直接把斷的線~接回去
接完的線全長6公尺^-^

ps:line1b.jpg    因為VGA细线~是用剝線器【最小孔】~剝的!! 所以比較容易+快速!!
網路線比較細~無法用一般剝線器~理論上會 比較難剝+動作緩慢!!

-----------------------------------------------
還有  另外可剪斷【USB滑鼠與USB鍵盤】可得4條線+4條線==8條線
可再用【一條】【8芯網路線來接】^-^

這樣【1】 主機與   螢幕+滑鼠+鍵盤【都可分開   約6公尺~20公尺】~線請自己測量後~接上去^-^
主機可以放在[離浴室最遠的房間 或衣櫃最上面]~
【2】
螢幕+滑鼠+鍵盤【可放在浴室外面1~2公尺的地方】反正【2手17寸中古LCD 只要1100元就有了】^-^
【建議這台主機用 1.5T的硬碟】【把想要的電影統統放在硬碟裏面】【建議不要裝光碟機】《--》
+再加一台【HUB  與網路線  與用B電腦就可以】【解決光碟機的問題】!!

网友A:
我都是去買大號的熱縮套管, 套上後用打火機烘縮就好了!!
一來, 熱縮套管有止滑的作用
再者, 使用工具也比較不會受傷

像是機車的剎車把, 我也都烘上一小段...
冬天騎車就不會那麼冰,
騎車久了, 手指也比較不痛!!

提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去買大號的熱縮套管, 套上後用打火機烘縮就好了!!
一來, 熱縮套管有止滑的作用
再者, 使用工具也比較 ...

也是不錯的方法!!  您的方法更快速+很方便!!
不過我這個方法【雖然慢】~ 但是PVC水管【厚度2mm】~  會比您的熱縮套【厚很多】^-^
用個10年 20年的~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