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訊 DGS-1024D H/W ver:B3 電源供應器請教

楼主(2011-04-23):
有兩台一模一樣的設備... 死法相同! 都是因為長時間運作而導致風散故障~
進而PSU發生故障以及電容頂端凸起的狀況。

Switch: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2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3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4

電容爆很多... =.=b

電源供應器的模樣: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96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97

電子式電表短路警報,疑似故障電阻;但經過測量 電阻值為 0.5歐姆。 (色碼應該沒錯!)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98
PS:下方電阻只是當作比例尺而已。

目前維修的狀況 測試到低壓輸出區 並無直流電壓輸出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0
這是我查出來 最詭異的零件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99-1
這是查出來的狀況...

電表測量降壓器(應該是吧~ 錯誤請指正!) 的八隻腳,均為短路狀態!
Flickr 上 wst2081DSC00101

不知道經驗豐富以及技術高超的各位大大,是否故障點在這裡呢?
還煩請多加指導指導~~~ 感謝!

网友A:
回复 楼主:

電路板背面電源IC是不是UC384X,檢查附近零件,UC384X也蠻容易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電路板背面電源IC是不是UC384X,檢查附近零件,UC384X也蠻容易壞的 ...

後面的IC 為 KA3882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70/389695_DS.pdf

楼主:
殘念 羅東買不到變壓器(黃色)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這個變壓器要壞的機會應該不大,KA3882和散熱片上那一顆3隻腳的比較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這個變壓器要壞的機會應該不大,KA3882和散熱片上那一顆3隻腳的比較有可能. ...

在下不才,散熱片有兩個晶體 一個是 SB20100CT 另外一個是 7N80C 不知道您的高見是指哪個呢? 還煩請多多指教。

不過我電壓是測量到那個變壓器之後 就沒有了... 變壓器沒有電壓的輸出...

SB20100CT 經過電表測量 的確是OK的...

网友C:
建議你先從 KA3882 查起 !!

各腳位的電壓是否正常 !!

如果真是變壓器壞了 , 那就沒的玩了 !!

网友B:
回复 楼主:

鴨大別這麼說,小弟覺得您從KA3882和7N80C這2顆零件著手.
KA3882會送震盪訊號給7N80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先從 KA3882 查起 !!

各腳位的電壓是否正常 !!

恩恩 好~~~ 那我先去找看看相關的資料
(台灣網拍賣的人還真少...對岸倒是不少... 貴在運費!!!)

网友D:
你可以先查pwm KA3882有沒有vcc進來,datasheet上最低的工作電壓是10-16v,如果沒有,沿著他的第7腳(vcc)往前查有顆小容量的電解電容,容質是不是已經有問題了

紅框那顆

紅框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鴨大別這麼說,小弟覺得您從KA3882和7N80C這2顆零件著手.

神 真的神...
7N80C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LD/FQA7N80C_06.html

D 對 S 、 D 對 G  都是 DCV 155V 左右 跟 變壓器高壓進入的電壓相同。

至於KA3882 ... 測量VCC跟GND... 竟然沒電壓!!
該不會真的死在 KA3882 吧...         感謝各位高手的指教啊~~~

KA3882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70/389695_D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查pwm KA3882有沒有vcc進來,datasheet上最低的工作電壓是10-16v,如果沒有,沿著他的第7腳(vcc)往前 ...

剛又測量了一下 他的電壓從0變成 2.3V ... =.=b
很有可能是 47uF/50V 那顆電容搞的鬼! 明天又得跑一趟羅東的電料行了~~~
(手邊沒電容表~~~ 看來該花錢買一支了)

剛剛用電子式電表的短路警報測試... 的確 47uF/50V 的 +極 跟 KA3882 的 第七腳位 相通。

這樣講~ KA3882工作電壓異常,很有可能是因為那顆 47uF/50V 電容出問題導致的嗎?

PS: 還是很感謝... 學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神 真的神...
7N80C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80641/FAIRCHILD/FQA7N80C_06.h ...

先把 KA3882 銲起來, 看原先銲點有無電壓, 若有, 很簡單, 就是這個 KA3882 有問題了..

若沒, 當然要查一下 KA3882 的供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 KA3882 銲起來, 看原先銲點有無電壓, 若有, 很簡單, 就是這個 KA3882 有問題了..

若沒, 當然要查 ...

確定是 KA3882 死掉... 換了 47uF/50V 的電容後...一樣測量不到電壓...
而順便跟盧大購買了一個小型的電源模組... (算一算~ 買整個電源模組的成本比較划得來)
經過小改後 目前DGS1024D正在熱機測試中... 等等po報告...

很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