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cx3700列表機的墨水破解!!

楼主(2011-04-24):
本來以為墨水用完了,結果就跑去買新的來用,可是卻在更換時發現在墨水匣中還有很多的墨水量,當下覺得奇怪,不是沒有了嗎?

後來上網查了一下才曉得有所謂的計數器機制(保護),有到對岸的論壇上去看了一下,由於有些名詞看的實在是很辛苦,所以想在這裡問問,有哪位網友明白這些東西的啊?

我的是EPSON cx3700,雖然有下載了所謂的"SSC Service Utility"和"EPSON印表機晶片歸零-SSC Service Utility-4.3-繁體中文化版"來用,但是完全看不懂是要怎麼去用,相當苦手啊n_147|

有加入了一個"中國噴墨網"的論壇去看,有一些介紹可惜都看不到(權限問題)........

网友:
我以前是花80元 買個歸零器用
還蠻方便的

网友A:
t0176098 大 SSC Service Utility 這軟件使用十分簡單,
只是把 EPSON 印表機的計數晶片歸零.
小弟上載一點教學資料給你參考.

ssc service utility 教學.pdf (892.53 KB, 下載次數: 844)

网友B:
有興趣請參考:
http://eddiem.com/photo/printer/chipreset/resetchip.html
小弟實作過,確實可用(epson c43ux t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t0176098 大 SSC Service Utility 這軟件使用十分簡單,
只是把 EPSON 印表機的計數晶片歸零.
小弟上載一點 ...

太感謝您了,就是找不到這個教學資料,有空來研究,另外,關於廢墨f大的經驗能否分享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興趣請參考:
http://eddiem.com/photo/printer/chipreset/resetchip.html
小弟實作過,確實可用(epson c4 ...

這個東西還不錯,雖然簡單,不過現在個人用的幾乎都是usb介面,而用埠的應該是沒有了吧!(個人戶),不過還是謝謝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t0176098 大 關於印表機廢墨問題,
因小弟印量不多,所以沒有理會它.
但以我所知一般是把廢墨喉管引出機外,
再用膠樽來裝載廢墨.

楼主:
我碰到困難了,有用了SSC Service Utility這個東東,可是黑色及彩色的監控是分開的且印表機依然顯示彩色為零,已做了歸零的動作,可是有彩色的容量卻是9,400而不是百分比,而且一直出現error且找不到的訊息出來,真難搞n_098|
視窗的最下面一直都是ERROR ink out,不明白那裡有問題,照著教學來做的....

网友A:
好像這個軟件還未能把墨匣認出,
請大大試將墨匣拆下,把印表機關機開機,再將墨匣裝上.
開軟件 SSC Service Utility 按下 Refresh 看看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這個軟件還未能把墨匣認出,
請大大試將墨匣拆下,把印表機關機開機,再將墨匣裝上.
開軟件 SSC Service U ...

還是一樣,沒有變化,是不是還缺少了什麼東東嗎?
有看到有人是 用歸零器,那個是什麼樣子的工具?
有人是買一個80元(這個價位現在還有嗎?)

剛剛上網訂了一個歸零器要300元(還可以接受),有先詢問過,我的可以用,所以買來試試看.....
http://www.kino.com.tw/new_page_51.htm

楼主:
嘿嘿,真是應該是要買這個來用,真是太好用了,完全搞定n_116|

网友:
...那顆歸零器我也有...
好幾年以前的產品了...

网友C:
前幾天剛買一部EPSON TX320F 四合一機(列印/掃描/影印/傳真),等墨水用完來試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幾天剛買一部EPSON TX320F 四合一機(列印/掃描/影印/傳真),等墨水用完來試看看能不能用 ...

狼大怎麼沒改大供墨的呢?不能改嗎?粗工這台CX3900(影印列印掃描)買全新的即改大供墨了(到現在已經4~5年了墨水還沒用完@@")
另外,噴墨印表機沒使用不要關閉電源,保持印表機開機狀態,這樣即使長時間沒使用也不至於噴頭容易阻塞!

楼主:
噴墨印表機沒使用不要關閉電源,保持印表機開機狀態,這樣即使長時間沒使用也不至於噴頭容易阻塞!
這句話是真的嗎?
對不起,你的帖子從發表到現在已超過 1440 分鐘,不能再進行編輯,請返回。(想改標題為什麼不能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狼大怎麼沒改大供墨的呢?不能改嗎?粗工這台CX3900(影印列印掃描)買全新的即改大供墨了(到現在已經4~5年了 ...

這部前一代TX300F改連供已經被改到翻掉,但是這部新的TX320F墨匣不同,晶片也不同,所以連供尚未有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噴墨印表機沒使用不要關閉電源,保持印表機開機狀態,這樣即使長時間沒使用也不至於噴頭容易阻塞!
這句話是真 ...

這裡不能亂說話,會教壞大小唷~~~~~
當然是真的,粗工的印表機就是了
大供墨用了4~5年還沒用完,可見印的很少吧?
試看看吧!

楼主:
嗯,來試試看,謝謝您囉

楼主:
感謝各位,我想這個帖子可以結束了,可惜我不能再改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