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32XBR45 電視

楼主(2011-04-24):
想請教各位高手 這台電視有一天突然就這樣了
螢幕一條條的
有稍微爬了一下文
是垂直ic的問題嗎?
不知道有沒有人碰過一樣的問題
請指點一下! 謝謝

网友:
你是否有試過..拍一拍看會不會好..若拍打電視機......畫面有時好有時不好..哪就是空焊...祝你好運

楼主:
我有試著用力拍打過   好像沒什麼變化
改天我再把板子拿出來看看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sl大,您可參考一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E8%A6%96%E5%99%A8
看對您有無幫助.
"找出 V-HOLD 的 SVR ( 半可調電阻 ) 看其電路板上的零件編號
例 : R 305 則此機垂直放大的零件數字編號開頭是 3 字頭
所有 3 字頭均為垂直放大電路
所以 如 IC301 就是垂直放大用的 IC
.
如上所述 若
找出 V-HOLD 的 SVR ( 半可調電阻 ) 看其電路板上的零件編號
例 : R 405 則此機垂直放大的零件數字編號開頭是 4 字頭
所有 4 字頭均為垂直放大電路
所以 如 IC401 就是垂直放大用的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