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LED燈再改良

楼主(2011-04-24):
這次的LED燈改良...是改良電源部分..
將電路縮到最小化....
會有第二顆LED燈泡被我做出來...
是因為剛好又有一顆報廢的省電燈泡
因為這顆省電燈泡燈管烏絲燒斷....
就直接將電路板殺肉...
取底座來做一顆樓梯間用的土砲LED燈
會確定省電燈泡電路板沒壞..是因為這顆電容是好的
LED燈的電源改良部分..就是下面照片這樣
將零件通通縮小...另外我購買不到0.5A的保險絲..
只好先使用3.15A的下去代替保護
將電路簡易化之後..零件跟線.就不會那麼複雜了..
我先將正負線街上..
在接AC線
將電源電路板用透明絕緣墊片保護...
避免短路..
接上LED燈
一樣使用透明墊片保護..以免短路...
將電源模組固定好...
再將LED固定好...
這樣就完成了LED燈..
由於這顆LED燈一樣使用在樓梯間..
所以~~照片中有個布丁盒..就是拿來當護眼燈罩的..

在這次改良之後沒多久...我收到預先購買的燈殼套件了
過幾天我會收到一部份的電子零件...
到時會將整個組裝過程PO出來..讓有意購買的網友..
買回去..才知道如何組裝
另外..保險絲因為使用現成的3.15A..
屆時團購..我會請出貨燈殼套件的廠商幫忙準備0.5A的保險絲
完整的LED燈殼套件組裝..請期待下次的實例吧

网友A:
省電燈泡裡的橋式四顆二極體
可不可以改來代用那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電燈泡裡的橋式四顆二極體
可不可以改來代用那顆ic

可以阿...
而且阿顆也不是IC~~~是橋式整流
只是我這樣做~~可以減少板子的大小
線路看起來也比較簡潔

网友:
電路差不多是這樣吧?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6&l=f&fid=9

shunxing大有加上一顆電容濾波,可能比較不會閃!不錯學到啦

网友:
順興一出手,就令人佩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阿...
而且阿顆也不是IC~~~是橋式整流
只是我這樣做~~可以減少板子的大小

這顆整流IC大大的縮小零件空間~~~給凹嗎~~
保險絲用1A的會出事嗎~~
上次修理電子萬年曆買了一袋1A的~~

网友:
只要在發生故障能及時有效熔斷的,都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整流IC大大的縮小零件空間~~~給凹嗎~~
保險絲用1A的會出事嗎~~
上次修理電 ...

是不會出事...
因為我也是用2A或是3.15A
用1A已經比我用的更小了...
但是~最好是使用0.5A...只是~~0.5A很難買到...
用保險絲的作用~~也只在於保護那顆電容..
要是異常故障..肯定是短路狀態..
一但短路~~就是要讓保險絲燒掉

至於其他零件故障...百分之百不會出事....
除了橋式...就算橋是真的短路了...
電容第一個先保護...除非~~運氣真的很差~~
電容跟橋式一並掛點...但~~那機率實在太小了~~
就算真的一並掛..還有保險絲在..

另外~~我已經把零件都事先購買齊全了~~
就差保險絲因為缺貨~~
要等大家團購之後才有貨..到時在一併購入

我為了讓大家比對光源...我也再購買相關零件的同時
一併購入光度計..以1LUX(國際單位)計算約相當於1流明

到時也會將測試的相關數據PO出來給大家看..
有圖有真相..還有實際距離測試..百分之百秀在你們面前.
讓大家看清楚..真正的數據

网友C(2011-08-30):
可以請教一下那顆無極電容是多大嗎?

网友:
我突然想到 led 也是二級體
可不可以來取代橋式整流二極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教一下那顆無極電容是多大嗎?

網路上找到了 電容阻抗 = 1 / (2 * Pi * F * C) 計算公式
pi為常數3.1415926, F為工作頻率:單位為Hz, C為電容值,單位為F
以0.47μF試算電流 110V/(1/(2*3.1415926*60Hz*0.47μF))=19.4mA
以0.94μF試算電流 110V/(1/(2*3.1415926*60Hz*1μF))=38.9mA

用一顆 0.47μF/250V,  串24顆LED的實測電流約12.18mA,
用兩顆 0.47μF/250V並聯, 串24顆LED的實測電流約24mA,

上電後量一下是最穩當的!!

网友:
怕降壓電容短路的話,保險絲當然是最後一道防線,電容也可以選擇MPE材質,也就是金屬化薄膜電容,金屬化薄膜電容有自愈性,當MPE電容開始劣化時是容量逐漸降低,最後變成開路狀態,並不會突然變成短路。

网友:
剛做LED燈...我少裝了.....保險絲....

有買過LED燈(60個LED),用過1年,一半不亮,查出燒了一個LED..電容是105+205..把105拆掉..只用205

電流最好20mA以下......

网友:
請問要讓LED亮度相當21W省電燈泡 要用幾顆led

我用草帽型超亮白光led 80顆 亮度相當 13w檯燈 距離不夠 當檯燈可 (140度散光  20ma 3v)

楼主:
恩...已經快半年了阿....
這顆燈泡~~~還活著
在我家的樓梯間...
亮度還是一樣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已經快半年了阿....
這顆燈泡~~~還活著
在我家的樓梯間...

最近長了很多知識

又看到順大這篇的改電源
才驚覺原來這就是用電容壓啊

幾個月前看,根本看不懂 ...srO
再次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已經快半年了阿....
這顆燈泡~~~還活著
在我家的樓梯間...

可以請問一下大大
您串了35顆LED,問題是 直接把110ac 轉dc濾波後 應該是 110*1.414=150幾v
電路上沒有電阻,那麼每顆LED供電約150/35=4.2v
這樣會不會太高? 容易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請問一下大大
您串了35顆LED,問題是 直接把110ac 轉dc濾波後 應該是 110*1.414=150幾v
電路上沒有電 ...

實際測試...只有2.9V~3.2V之間
會燒掉嗎?

网友:
LED最好串聯一個470歐左右的電阻再接這個電源,不然容易壞。

网友E(2012-02-04):
大大,如果說我要用一顆18650(3.3V / 2100mAh)點亮一顆傳統 5MM 草帽 LED,請問直上可以嗎?因為電池電壓與LED電壓相同,但是直上的話會造成電流過大燒毀LED 嗎?還是需要限流電阻,如果說使用限流電阻,相同的電壓輸入端要如何用 V = I R 的方式求出電阻值?請大大詳解,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大,如果說我要用一顆18650(3.3V / 2100mAh)點亮一顆傳統 5MM 草帽 LED,請問直上可以嗎?因為電池電壓 ...

18650 充飽電壓 4.2V 對3.2V的LED會太亮吧!! 燒掉的機率很大喔!! 我的LED 電壓有1.8~2.0 或是 3.0~3.2 所以建議一定要"限流"喔!!  電阻值就看你要他多亮就給他多少電流 10~20MA就已經粉亮了!! 眼睛無法直視!!

网友:
請問為什麼這個圖電容兩個阿  部落格上面的圖只有一個

网友F:
請問如果用你部落格上的圖  電容用2G473J     保險司用0.5A的可以嗎  燈泡藥用幾個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如果用你部落格上的圖  電容用2G473J     保險司用0.5A的可以嗎  燈泡藥用幾個阿 ...

我還有更之前的文章~有寫測試的方式
請你自己找找看吧..

网友G:
裝一個多月後,發現有LED有降壓變暗的情形,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改天在拔出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裝一個多月後,發現有LED有降壓變暗的情形,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改天在拔出來看一下~ ...

我的還正常使用中....
用到現在都快一年了(24小時開著沒關的樓梯燈)
光衰至少一半了(但亮度還夠亮還不影響使用)...

證明了...LED還是會損耗
只是24小時長時間損耗..
比我那些走道燈每天只開約8小時的來說還來的快..
我走道用的燈~~幾乎還沒有光衰....真的差很多..

PS: LED燈的最大殺手~~是熱源..也有可能24小時開著..所造成的高溫引起

楼主:
....原來我另外一篇文章被鎖了回覆阿.....難怪沒辦法回覆..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33-1-1.html  這篇文章有實際測試...
布丁桶的護眼罩...至今已快1年了
因有人說到光衰..我去測試了

原本的距離約燈泡140~150CM左右
布丁盒
13Lux

現在只剩下5Lux
可見有限電流一樣嚴重光衰了
近距離還有3000左右的Lux

网友(2012-05-11):
我依樣畫葫蘆也做了一個...只是我LED才串32顆就沒空間了...還有我也串了一支3K電阻....不知道這樣好不好...
測試5個小時電阻不會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