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簡易型無線開關控制器更改實例

楼主(2011-04-24):
  夏天到了,冷氣保養旺季又即將來臨~
特殊的情況下、分離式內機有些必須現場保養較為方便~
  如一個人在梯子上作業~~不但要取工具、還要開關數公尺遠的加壓馬達,
萬一梯子噴到水,一不留神、打滑~摔了下來,那可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有鑑於此、小弟有感而發,想購買一組簡易型的無線控制器、控制加壓馬達

  經由網路查詢、並無符合小弟所需!
   一.價格便宜
   二.控制較大的電流
          三.操作簡單(on/off)
          四.有插座
          五.適用於110V
      不得已只好購買操作簡單.價格便宜($220)為優先考量。

收到貨物後,遙控器裝上電池,按on/off
奇怪!怎沒聽到Relay動作聲音,似乎無工作狀態
猜想,是不是產品不良?
立刻打電話詢問賣家,他說"無其他買家反應產品有不良的情形,且110v~220v皆適用"
難道是我接錯線路了嗎?新品不良可能性應較小吧!
拆開接收控制器
插上AC110V,拿電表測量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量整流後的電容電壓220UF/25V(已被小弟換為1000UF/35V)..測得電壓約為DC-14V
奇怪!Relay明明標示24VDC,心想14V,要叫它如何動作?
插上AC220V
測得電壓約為DC23V、按開關...有動作了!
再往上查,直覺告訴我,問題應是出在那顆474/400V壓降電容上。
由舊版拆下一顆大約同數值的電容並聯(原設計零件想盡量保留)
插上110V
測得電壓約為DC22V,按遙控器...動作正常了~
接下來就是更改控制較大電流的問題~

此加壓機額定電壓為AC110V
測得電流為9A

而接收控制器上的小Relay、根本無法負荷這麼大的電流。
由舊料中取下耐電流較大的Relay串接...
裝進插座盒內再測試.....動作正常....約有30~40公尺的遙控距離
已經使用2個月了,現仍在服役中!

网友A:
這個帥喔~
不知道在串聯一個繼電器會不會有分壓的問題啊??

网友:
這個好~~~~
這樣維修的時候不用跑上跑下的了~
不過要改裝也要有相當的功力才行呢!
厲害~~~~

网友:
不錯的更換[2個電容]^-^ 這個改的漂亮!!
ps:最重要是[有清晰的圖片]<-->使咱知道~更改之後
【上電 用電錶測量】【輸入電壓 110V    ~輸出電壓24Volt】~毫無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洗冷氣了,有誰家的也要清洗!
是的這樣方便多了,
不用上上下下樓梯,
可以省下不少時間,
小的也有更改一個,
我的是用汰換下來的鐵卷門搖控器做更改,還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帥喔~
不知道在串聯一個繼電器會不會有分壓的問題啊??

就因如此...才未直接換上大RELAY....電流問題!!!
大RELAY是經過小RELAY控制..
無分壓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滷大~~~
小弟也曾想用您的方法,但無舊品....
就算有舊品...體積問題...遙控器上有五個按鍵....無法簡易操作~~~
因這東西不止小弟一人在操作使用~~~

网友:
這台...跟我的一樣耶~~~~~
改成這樣~~確實~不用跑來跑去的了~~~
超級方便阿~~~

网友:
很方便的無線遙控方式,這樣就不用跑來跑去...更方便

只要遙控器一按,省人力也省時間~

网友:
恭喜大大,這樣以後保養冷氣不用爬上爬下,非常方便囉!

网友C:
大大那台冷氣骨董級的了耶!!
3X年有喔!!
接水盤真是漂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棒好羨慕你也
你真棒

网友:
花220~少請一各助手~棒呆了!

网友D:
加壓馬達改了,那水龍頭的供水部份也應該順便改了吧 ?
加裝個洗衣機用的供水器,再配合浮桶開關這樣供水的部份也不必跑去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敢當...
謝謝您的誇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壓馬達改了,那水龍頭的供水部份也應該順便改了吧 ?
加裝個洗衣機用的供水器,再配合浮桶開關這樣供水的部 ...

謝謝大大的見議~~~~
一般...我都是提一桶水到加壓機旁使用就應足夠~~~
除非特別髒污...才要2~3桶~~~

网友F:
謝謝【大大】提供分享很棒的遙控器改裝!
我記得 有吊扇的遙控器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重點不在劍匠能打造刀劍,是劍匠正是那位用劍者。

网友:
這樣也能改!!真是要有點功力,不知我啥時才有如此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謝謝【大大】提供分享很棒的遙控器改裝!
我記得 有吊扇的遙控器可以直接使用 ...

謝謝大的提醒...但吊扇遙控器...未符合小弟所需~~~
一.價格便宜
二.控制較大的電流
三.操作簡單(on/off)
四.有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那台冷氣骨董級的了耶!!
3X年有喔!!
接水盤真是漂亮!!

不好意思~~~
那是自家的拼裝機~~~~

网友:
quote  "立刻打電話詢問賣家,他說"無其他買家反應產品有不良的情形,且110v~220v皆適用"

真是見鬼了...由電路來看..不改的話110V根本是動不了...

网友:
蠻不錯的點子喔!這樣可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那是自家的拼裝機~~~~

拼裝機....又見到一位高手了.......

网友(2011-09-30):
精彩的改裝

网友G:
可以到有拆船貨拆下的固態繼電器(SSR)來替換那relay,真的凍很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 ... C.E7.89.B9.E6.80.A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到有拆船貨拆下的固態繼電器(SSR)來替換那relay,真的凍很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 ...

非常謝謝genda 大非常棒的建議!
要是完全沒有材料的情況下..小的會採用大大的作法..真的凍卡久~~
因SSR要查其特性及規格...較麻煩!
而我的舊品中有一堆電磁繼電器...
...其規格一目瞭然..又不用花摳摳...所以不想浪費~~~

网友(2011-11-30):
好讚~~又有清楚的圖片教學~~改搖控後看來太方便囉~~~

网友:
lhc大 高手一位

网友H:
奇怪!Relay明明標示24VDC,心想14V,要叫它如何動作?

我想14v 只要再加裝一顆冷氣壓縮機的Relay dc12v就可以了, 應該不用改的那麼麻煩
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I:
奇怪!Relay明明標示24VDC,心想14V,要叫它如何動作?
也許 是在製造時
將原來要安裝 12V 的 RY
卻誤植了 24V 的 RY
lhc大
這種機率很少發生
卻讓你碰到
你該去買 ~樂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14v 只要再加裝一顆冷氣壓縮機的Relay dc12v就可以了, 應該不用改的那麼麻煩
不知道對不對

原Relay 24V 的阻抗為1.6K    B+14V    動作時降為10V
冷氣風馬小Relay 12v 的阻抗為280~390歐母   動作時降為5V
冷氣壓縮機的Relay 12v 的阻抗為120~150歐母    動作時會降為???V
所以此法是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奇怪!Relay明明標示24VDC,心想14V,要叫它如何動作?
也許 是在製造時
將原來要安裝 12V 的 RY

據小的猜測
這並非工廠零件用錯
而是適用於220v的遙控器
可能是銷售業者未注意其規格~

网友:
原來如此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Relay 24V 的阻抗為1.6K    B+14V    動作時降為10V
冷氣風馬小Relay 12v 的阻抗為280~390歐母   動作 ...

老大...  小的是門外漢
我有一顆跟你類似的遙控器電壓 110-240v
ac-220v時reley的動作電壓為dc20v
ac-110v時reley的動作電壓為dc15v

我把15dcv的電壓接到冷氣壓縮機的Relay 12vdc  阻抗164歐母
他一樣也可以吸磁 測量動作時的電壓為2.5vdc
照這樣是不是也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大...  小的是門外漢
我有一顆跟你類似的遙控器電壓 110-240v
ac-220v時reley的動作電壓為dc20v

IC的工作電壓要+5Vdc
您的電壓只剩2.5V
所以是無法正常使用!

网友(2012-02-10):
哇~版大真是厲害!
用再加1顆電容來降壓的方法我還不會哩!
所以賣家說的:"無其他買家反應產品有不良的情形,且110v~220v皆適用"
結果它只能適用在220v...
如果是我買到...那就...不知所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