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修好高壓才發現面板掛了!!!

楼主(2011-04-24):
這台37"剛拿來時確定是黑屏,本想是軟的應很好處理。

這鐵殼機修過多台都是這四片高壓掛了。

裝機測試發現面板顏色偏紅黑且動作變慢! 尤其是換台時反應超慢?

在畫面左邊的流動字幕,有嚴重拖影,還可認出字型。相片拍出來的都看不清了
內容是 YO YO TV ....

看右邊及右下,畫面都還沒點亮這區域
切換到不同輸入畫面時的藍屏可看到邊緣是慢慢變色,相片中為2~3秒後幾乎全滿時拍下

基本上整個畫面內容是正常的,只是顏色偏暗及動作偏慢,愈外圍動作更慢。

字幕幾乎是重疊的。

初判是面板掛了

网友:
最近維修一部奇美T38A,修好P+I也是發現類似問題(全畫面更新慢+偏亮),準備找同款AD交叉測試

楼主:
這片面板是 BENQ T370HW01 V.1

T-COM是04A07-1C 剛好有3片舊品1片新品,都換上去測試答案都一樣。

所以更確定是Panel 某點電壓異常所導致!

記得有一片二手板,要翻一下找出來再測試了

网友:
大大,,,,,,,,,,,,, 用 AD公板通用型 ( 免燒錄 ) ,  試試!!!!!!!!!!

网友A:
有解.....................
不須跟換面板

楼主:
確定沒有可用面板,倒是有一片壞一邊的瑕疵面板,裝上測試完全OK(忘記拍照)
亮度恢復正常,也不會變慢狀況。

所以答案是面板真的掛了。

网友:
有人在賣面板嗎T370XW02.V5(人客把電視當籃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解.....................
不須跟換面板

已反覆測試過,確定AD板及T-COM都無恙是PANEL掛了。
向痞子大師請教了,成功機率有多高。

网友B:
會不會剛好該面板的Y-DRIVER全體陣亡還是信號沒過去?
因為這很像MT190AW01掛1/3區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剛好該面板的Y-DRIVER全體陣亡還是信號沒過去?
因為這很像MT190AW01掛1/3區的現象 ...

應該不是這情形! 若Y drive 出問題,那異常點那水平點及以下段應該幾乎沒訊號才對

較接近面板Cell內TFT電壓供應不足現象

网友:
把 Vcom 、Vgl 及Vgh 電壓找出來.
可能Vgh 可能過低了. 而 Vcom 會影響 Vgl 和 Vgh .

把Tcon 那塊板子換掉應該有 9成的機率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428325576
黑衣那天忘了問你這款奇美做的電視盒,你有看過嗎,我少他的端子輸出線 問奇美也買不到真頭痛

网友:
回复 网友D:

80%
有很多官方說法...都說無解
像所講得無影腳.....目前遇到的大部分都能修復

其實亮線(也因該有解)<不是打成暗線>.
sour ic可以更換(目前我成功率太低).
正在找方法.是否能到達自己的標準就不知道了(80%)

网友:
面板價格通常都不便宜,如果需更換面板
真的要跟客人詢清楚啊!
找的到二手相容的,還是用2手下去代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個好久囉. Polyiew 是之前的低階品牌
屬於奇美新視代所代理的, 在工廠內我沒看過. 至少在我們部門沒有 T_T~

网友:
回复 网友C:

OK謝啦那我打去奇美新視代問看看

网友:
那不就白作工~沒關西當成練經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