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AG NEOVO E-17 高壓板 (重新貼圖)

楼主(2011-04-24):
徵求AG NEOVO E-17 高壓板 (重新貼圖)

偉聯 高壓板

偉聯 高壓板

修不好.希望各位先進有存留的NEOVO相同高壓

网友A:
目前問題是?
這片高壓帶輸入12V轉5V,若要改公板就是保留輸入12V轉5V電源部,把原本高壓電路部摘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問題是?
這片高壓帶輸入12V轉5V,若要改公板就是保留輸入12V轉5V電源部,把原本高壓電路部摘除 ...

紅色標示的這顆8050SD故障.所以供電異常
看看有沒有前輩有高壓板..

网友:
如果只是供電故障,修理好供電就好了,應該不用整張換掉

网友:
大大,,,,,,,,,,, 您不買一個, 8050SD 換上就好了 ?  ( 您確定是 8050SD 故障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是供電異常.高壓沒壞.您也可以找盧大試試這個.
DC/DC降壓模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止供電故障.所以才想整張換掉.連高壓線圈都有問題

网友:
要找一模一樣的很難哦,就買1個dc to dc模組,再加上高壓板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