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顯卡上的某元件

楼主(2011-04-24):
這張是ELSA 8800gt 512mb
元件所在位址右下角
放大
拼回去的本體
破損狀況

有去電子材料行問過,可能是電感
但是光華那邊沒有人賣電感
而且我看不清楚上面的型號

如果是訂制料,可以拿什麼型號代用嗎?
西寧電子廣場那邊有賣嗎?
謝謝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幫你找到圖了 看似1RO詳細規格就真的不瞭了
讓你參考看看

8800GT

8800GT

楼主:
應該就是它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什麼料,或是可以拿什麼代用

网友:
不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拆別塊板子的來試試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那好像有闢壞晶片的我拆給你好魯︿︿~我回家後再跟你回覆看我那片的屍體還在不在QQ

网友:
如果只是外觀損毀 接腳及內部沒問題的話 ,用電感測量器測一下,應該可以測出他的規格
你在買類似的補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雖說是外觀損壞,但不知道對功能性有沒有影響

手上沒有電感表,明天來去西寧廣場問看看好了

如果功能性不影響的話,我就捍回去就好了啊,反正散熱器蓋著也看不到

网友:
可能不行,因為磁芯已經破損,整個電感的特性與感值都不正確,裝上電路運作會出毛病,直接量也是"錯誤"的感值,看能不能拼湊出正面原有的型號,就是原先感值

网友(2011-06-14):
這應是1uH的電感,耐電流請check與此相關的MOS or DIODE的耐電流,

要小心,   耐電流要夠 , 電源才會正常,

耐電流不夠  ,電源不正常 , 嚴重會使主IC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