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IWATSU示波器 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

楼主(2011-04-24):
這份資料是 gi0001tw 分享的, 由於檔案有點大, 所以分成幾個部份上傳..

原文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442&highlight=

由於個人使用的作業系統非 Windows , 也沒在用 Windows 系統, 無法測試..

這份資料對有意維修示波器者, 是份不錯的參考資料..

所以如果有問題, 請告知一下.. THKS..

网友A:
下載後不能解開,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01.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02.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03.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04.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05.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06.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07.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08.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09.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10.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11.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5_04 維修手冊.pdf.part12.rar: 無法建立 IWATSU_SS-7810_05_04 蝬凋耨??.pdf
    檔案名稱、目錄名稱或磁碟區標籤語法錯誤。

其他己下載的人的檔案都正常嗎?

网友:
請用RAR開檔改名去亂碼,再解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載後不能解開,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Downloads\IWATSU_SS-7810_0 ...

不好意思, 編碼不同, 所以會有此問題, 我重新傳一下, 請大家再試試(十分鐘後)..

楼主:
重新上傳完畢, 改為每個檔案為 1.5MB, 同時用英文檔名, 有問題者請回文一下..

THKS..

楼主:
對了, 補充一下, 這是服務及維修手冊..
另一分操作手冊我也把它放上來.. 原來的網址一般使用者無法下載..

IWATSU SS7810 7804 操作說明.pdf (837.62 KB, 下載次數: 293)

网友:
感謝cremaker大大將大檔案分割,讓大家都可以下載。
再補一個 7802的操作說明(簡體)。
IWATSU 示波器 SS-7802 說明書簡體.rar (789.45 KB, 下載次數: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