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的GA-945GCMX-S2南橋供電MOS過熱維修

楼主(2011-04-24):
這塊板子一開始拿到時,是南橋1.5V供電MOSFET(紅圈處)嚴重發燙
有多燙? 沒量.....但是通電可以聞到焦味就是了,很恐佈,更換MOSFET過,狀況未改善
S極輸出為1.5V....正常啊,懷疑是南橋微短路了
後來,JEREMY168大在修GA-945GZM-S2,見http://bbs.pigoo.com/thread-28201-1-1.html
,我拿這塊量黃圈處的電壓,後來發現,綠圈處的兩顆K3918電壓不對,CARLOS_LIU大說那兩顆很容易壞
這兩顆應該是DDR18V的電路,輸出應為1.8V,但是輸出竟是4.3V,所以綠圈處的MOSFET很努力的把電壓調降為1.5V給南橋
拆下測量的結果,其中一顆K3918為GD導通,兩顆皆更換掉,變成沒有輸出
更換掉GATE DRIVER 6520(紫紅色圈起之SOP-8封裝IC),輸出正常1.8V了
後端的南橋供電MOSFET D:1.8V  S:1.5V G:忘記量了
沒有PCIE顯卡可以測試,插PCI顯卡
開機畫面
BIOS電壓溫度監控畫面,電壓都OK,溫度很高,因為我沒抹散熱膏,CPU是90nm的CELERON 336
原本熱到不能摸的MOSFET,現在測的溫度

這張板子最奇妙的一點是,我上假負載時,測到的VCORE電壓
在VCORE 0V時,測量PG電壓是?
此時RESET燈號是正常熄滅狀態
我知道假負載的VID跟PWM IC不一定合得來,不過0V真的是很......這板子的PWM IC是ISL 6312

至於......為什麼是失敗維修,因為板子的內顯故障了,北橋不良了  ~_~

网友:
conbawa......呵!水喔!這也不太像是失敗實例囉!因為沒想到北橋竟然.....0.0
不過....會不會有二部曲啊?修內顯?

网友(2011-06-27):
不過....會不會有二部曲啊?修內顯?  什麼ㄚ,,,,,,,, 內顯ㄝ可以修理 ?

网友:
內顯壞如外顯 PCIE-X16 可顯示就光用外顯就好..

网友:
其實只是多插顯卡而已~也算可以用~如果說賣錢或幫客戶修就不行囉

网友A:
今天手邊也拿到一片,竟然燒壞了我一支記憶體...XD~
記億體供電的mos附近,一片焦黃,還伴隨著有點焦位...拆下測量果真1.8V的電壓變成3.4V...
這片的北橋也真他XD的燙..不加風扇一定"凍抹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手邊也拿到一片,竟然燒壞了我一支記憶體...XD~
記億體供電的mos附近,一片焦黃,還伴隨著有 ...

其實......我也燒了一隻
不過那隻是測試有存取錯誤的,拿來測試開機用

北橋"正常"使用的話,應該很快內顯就掰掰了

最近想把這塊拿來烤一烤...看內顯會不會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