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4 黑屏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25):
ACER  AL1714 這台是黑屏~
拆開後就看到問題點了~紅色區貼片電容燒了~
更換新的上去~
燒機7小時~OK~

网友:
恭喜完修
能燒成這樣,而且後面的零件都沒壞
只能說運氣真好…

网友:
什米,這樣才換一顆,真是有夠好運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功力又增進一步!

网友A:
恩~~這電容我好像看過兩位大大維修!!
但大大電容是怎樣換上??隨便找一顆嗎??規格

网友:
厲害!
不知道貼片電容規格為何?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精闢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這電容我好像看過兩位大大維修!!
但大大電容是怎樣換上??隨便找一顆嗎??規格
謝謝 ...

第二張圖右側也有一組一樣的電容我是拆那個下來量測在找電容換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