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動力 ATX-400W 電源維修(PWM IC P.G輸出故障)

楼主(2011-04-25):
今天有個客人拿了一台二手電腦來修理(雖然是二手電腦機殼跟電源都還是新的,客人在一間專賣二手電腦買的)
接上線路測試,可開機上電但是CPU風扇不轉,第一反應先檢查電壓是否正常,拿出電源供應器檢測器測量發現無PG輸出,
本來想要跟客人說要修理,結果客人倒是很乾脆的說幫我換一顆新的好了,也好我也想說這樣我就賺了一顆,
卻發現空肖想~看圖
這是 PS 規格標籤現在這些雜牌電源都標得很誇張

線路看起來還滿乾淨的不過偷了很多的料

今天的主角PWM IC SD6109
大陸製作的電源IC DIP-20腳      SD6109.pdf (721.47 KB, 下載次數: 101)

這顆IC第10腳由5V串了一顆1K電阻然後直接輸出到PG腳
其他電壓都正常就只有PG無輸出,判定是這顆IC故障了
問題來了,找不到這顆IC一些拍賣網站都搜尋不到,手邊資料不多不知道可以用哪種IC代用
只好放棄了~

風扇控制偷料的太可愛了~竟然只用一顆負溫度係數電阻直接代替

网友A:
這顆ic只有這裡(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05554510)有賣...
還是殺肉吧...要不然就是找其他有沒有使用相同ic的電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ic只有這裡(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05554510)有賣...
還是殺肉吧...要不然就是找其他有 ...

淘寶網~~
我笑了~這顆雜牌電源 新品不會超過400元
運費就快可以買一顆新電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麼看都比我拆的那顆高級啊...
詳細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28327-1-1.html)
不知道那顆很大顆的PFC扼流圈是不是真的...(很大的機率是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SG6105n_021|:on_041| :on_04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錯了吧這顆沒有扼流圈啊

這電源我應該會拿來拆零件了吧

网友:
有個廠商也是拍胸脯保證推這顆,還好我沒進...
不過一年內不是都能送修的?

网友:
看主變壓器體型,就大概知道輸出規格是喇叭的了n_081|

楼主:
昨天在廢料中找到一顆 SG6105D 看看一樣是DIP-20腳,查詢了Datasheet
沒想到竟然相同,差別在SD6109  PG信號是FET控制 SG6109D是一般晶體
把他換上之後PG信號有輸出了,打完收工。 SG6105D.pdf (520.73 KB, 下載次數: 86)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親愛的狼大大~~
如果你方便的話~~可以用電子負載教導一下~~如何測試POWER的瓦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