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吉普生3202L無電源

楼主(2011-04-25):
各位大大:
               請問只有12V24V和BS三種定義的電源板可不可以用一般的電源板代?

网友:
貼個圖吧, 有誠意些, 相信大家都會幫你的..
不妨先看人是如何發文的.. XD..

网友:
若沒錯這台用的電源供應器是  TOD1802412M2
只有
12V/5A
24V/6A
只要規格符合的都可使用

楼主:
小弟從前天就一直在搞po圖,可是進高級後,瀏覽上傳完,就沒了,所以才只po文,抱歉啦!

网友A:
圖檔大小不能超過100K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答案是可以的...
只要有同樣電壓和輸出電流安培數夠都可以用
例如有5V/12V/24V......
只是5V用不到不接就好..
沒影響的...

楼主:
救人阿!又搞了一個下午,還是一樣,照指示:按附件.瀏覽.上傳.確定後,顯示(點擊文件名添加到帖子內容中)就沒了手指頭, 可以讓我按了!救救我阿!好心的大大十二萬分的感恩!(我的圖檔是384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檔大小不能超過100K喔~

狼大已經說過了..你的圖還在384K..
我都直接先把圖縮到..640x480..
再試看看吧~~

网友:
找對一樣的....當然可以代用阿

楼主:
終於買到新電源板啦!謝謝各位大大,至於貼圖部份,我會再繼續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