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階SSD試用結果

楼主(2011-04-25):
最近買了Kingston 30GB的固態硬碟,屬於低階版本(讀170MB,寫50MB),1900元

高階的有到(讀270MB,寫230MB)但要價2900元

因為聽說換上它,開機速度爆快,所以當成開機碟最有效n_061|

之前電腦開機約1~1.5分,換上去之後只要花40秒就開好了

而且啟動IE,Word,Excel也在1S內完成

開遊戲的速度更是沒話說

SSD和傳統硬碟的差距就在這裡吧

SSD:操作時間以0.xxxms來算

HDD:操作時間以1x.xxxms來算

网友A:
呵, 我比較 care 的不是價格, 而是讀寫的壽命..
這也是目前 SSD 的最大致命點..

^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 我比較 care 的不是價格, 而是讀寫的壽命..
這也是目前 SSD 的最大致命點..

+1

雖然我還是再用~哈 但是我用SSD僅限於我的作業系統~其他資料通通都在HD裡面
還好有win7可以設定:)連桌面的路徑我都設在D呢 隨時做好要掛的準備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雖然我還是再用~哈 但是我用SSD僅限於我的作業系統~其他資料通通都在HD裡面

要是可以搞個 30G 的 RAM Disk 那該多好。

再把 bootloader 的技術搞到PC來。開機時只把用到的 copy 到 RAM 來。其它的慢慢映射。

网友:
我也很想~~

應該只要用DDR-400就很快了~最好介面是SATAIII的或者PCI-E頻寬更大 哈
越想越美好,速度應該超過1000MB/S,可是價錢應該貴到爆..
DDR反而更貴可能用DDR3更好~不過還要加上電池換新的摳摳。

bootloader這個好樣在Linux有看過,但是這個源泉不知道他是幹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