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不出水電熱水瓶維修

楼主(2011-04-25):
這是老丈人的,之前常常有按下出水解除卻不反應的現象,現在變成都不反應
拆開底板,電子零件都在下面

主控IC NE556

拉出外筒,扳開出水口旁蓋子

本來想換按鈕,沒想到按鈕這麼大顆,跟備品天差地遠

祭出印度神油,阿錯了,是工業神油,噴完狂按百下

組裝上電,已可正常使用

网友:
這台給水馬達內部好像生鏽了
需要換掉吧!

楼主:
多謝指導,那個不是生鏽,是礦物質沉積,因為老丈人習慣直接裝生水,小弟在修理前從內膽洗出的礦物質幾乎有高粱小酒杯一杯滿滿

网友A:
不好意思詢問個蠢問題那個馬達要去哪邊買
五金行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詢問個蠢問題那個馬達要去哪邊買
五金行還是???

五金行應沒販賣!
要到專賣小家電零件供應商才有~~~
...或網路查詢....

网友:
之前有看到新聞說
電動熱水瓶
上蓋有個塑膠套
是消耗品要定期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