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問題請教?

楼主(2011-04-25):
請問各位大大主機板上常常會有很多MOS一般這類元件都是標示Q
但是這麼多顆要怎麼分辨他是上管、下管~~以及這顆MOS他是提供CPU電壓還是還是北橋~

最困難的地方是CPU和北僑位置很接近....他又把這麼多顆MOS擺在一起感覺沒有做分類的感覺~~都是不知是屬於誰的
不好意思因為新手問的問題很初淺~~請大大幫忙解答

网友:
有經驗的話, 一看就了解了..
若不確定, 量一下電壓, 若 D 極是 12V , 就是上管了..

提供給你參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教我一下麻~~~為什麼一看就知道~~
可是我從以前看到現在,看整天都沒動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教我一下麻~~~為什麼一看就知道~~

其實你 PO 張主機板圖, 就比較容易說明..
原則上, 在 CPU 附近大多是 CPU 使用的, 要看它是幾相, 你所說的上、下管指的應該就是這..

至於其它 DC-DC 的電壓轉換, 就有點比較難判斷, 不過量電壓可能是較好的方式, 由電壓大概可看出這個 MOS 是好是壞, 以及供給哪個部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下管要怎麼分析呢?
難道設計主機板的人都有共識~該不會是在他下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GA-8I915PMD能拆的我都拆了,這樣要看電路比較清楚(不過我還是看不出他的走向)
上排放大這裡有9顆MOS
測排放大這裡有3顆~我剛意識到我少拆一顆...
型號:官網找不到~不知道是啥品牌主機的~已經不開(拿來研究)

內存的就不用了我知道一定在記憶體插槽那裏~

网友:
看這篇playx大的發文吧....應該就會了解
cpu、記憶體供電電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14406-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大大我全部看完了,也做了筆記~非常感謝您圖供這麼好的教學。

但是對於主機板我還是沒有很清楚,所以來確定一下,一般來說不論是幾項供電每一項一定都是由上下管組成,依照電路圖顯示我要分辨上下管只要測量上管S、下管D只要這個狀態呈現短路應該就是其中的一項供電了,是嗎?
如果上面成立依照佈線的方式應該兩顆MOS應該不會離太遠,所以我假設(不知道這個成不成立),如果上管的編號是Q1那下管有很大的機率就是Q2是嗎?這就是能很快分辨出來的原因是嘛:)

好多的是嘛~每個都代表我的疑問 謝謝大大回答。

网友:
圖都變成青蛙囉!
相關供電電路資料、還有以前的一些討論文章,會有提到喔!再仔細找看看,會有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GA-8I915PMD能拆的我都拆了,這樣要看電路比較清楚(不過我還是看不出他的走向 ...

你所貼的圖, 我看到的是 4 隻青蛙, 不妨多多練習將圖放在 "痞酷", 而不要用外部的貼空間..

詳細的原因, 不妨參考以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8368-1-1.html

^_^

楼主:
GA-8I915PMD能拆的我都拆了,這樣要看電路比較清楚(不過我還是看不出他的走向)

上排放大這裡有9顆MOS
測排放大這裡有3顆~我剛意識到我少拆一顆...
型號:官網找不到~不知道是啥品牌主機的~已經不開(拿來研究)
內存的就不用了我知道一定在記憶體插槽那裏~

楼主:
我上船4張照片卻只顯示一張~~且還不能改 我本想說把4張壓成一張也沒辦法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船4張照片卻只顯示一張~~且還不能改 我本想說把4張壓成一張也沒辦法改 ...

這個多練幾次就抓到要領了..

另外在傳圖時, 注意:

1. 圖型維度在 800X600(含) 以內
2. 檔案大小請控制在 120KB(含) 以內

^_^

网友:
回复 楼主:

Q1,Q2只是一般對上,下管的稱呼...實際看主機板上的零件編號,是看不到"Q1","Q2"這兩個符號,
一上管與一下管是最基本的組合,也有一上管兩下管,兩上管兩下管的搭配,文字解說比較難意會,
手邊如有主機板,不彷拿來實際操作,印象會比較深刻.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一相供電分成上管跟下管這點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因為並聯供電的關係,所以其中一相上管的S極與另一相的下管D極量測,阻值也會是0的短路狀態,這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當然,在板子的layout上面,相近的mos會是同一相.一方面是線路短比較不會有怪問題
另一方面應該是.....每一相的電路是相同的,不在一起的話,除非飛線,不然畫不出來

編號這個倒是沒注意過,手邊的板子看起來不是連號的,看電路圖時倒是會用到編號來找尋

其實cremaker大也有說了,參照vcore電路圖來看
上管的D極會是12V,而下管的S極會是0v接地,這個是從電壓來確認上下管的最快方法
當然如果說vcore不正常時,大概就只能確認上管D極的12v了,其它的就是量阻值來確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剛操作了還是不懂

大大是否我在開一帖來討論呢?再這樣下去有點亂
我現在手邊有的主機板沒有故障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有這張A7V600(很久瞜,沒有另外的4pin電源應該是最簡單的板子摟)

您覺得這張OK嗎?:)

网友:
是這片嗎!?

這是K7 462的板子,早期CPU耗電量(需求W數)還沒像現在的CPU動不動就95W..125W的,
所以沒有12V 4P插頭的設計,上管D級12V的來源在ATX 20P的插頭上.....從圖片看來,原設計
應該是兩上管兩下管,兩相供電,華x,x碩覺得一上管一下管就夠了,看起來好像是掉件還什麼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