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徵求MS-8959微星5700顯卡正面電容元件容量

楼主(2011-04-25):
朋友帶了一塊MS-8959 FX5700VE/128的顯卡來維修
一看之下 正面的所有電解電容全被拆掉了,神奇的是他能開機有畫面!!!
想必還有修復的可能,不過由於太多顆了,如果有大大那邊有類似的卡,是否可以幫忙查下
電容的容量呢?(圖上圈紅點的地方)
小弟在此先謝上了!

网友:
耐壓可以透過量測得知,而容值可以透過推估來補上即可。

网友A(2011-11-14):
大大,綠色和咖啡色共5顆,都是1000u/6.3v,靠風扇的紫色2顆是1500u/6.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綠色和咖啡色共5顆,都是1000u/6.3v,靠風扇的紫色2顆是1500u/6.3v

感謝您的提供~可以把他翻出來再處裡處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提供~可以把他翻出來再處裡處理了~

哈哈,我以為已經報廢,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