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台10.1"小筆電面板破裂更新面板實例

楼主(2011-04-25):
兩天內接獲兩台10.1"小筆電面板破裂更新面板委託,於是開始搜尋面板型號、規格、價格等,考慮一番就把單子接下了,連絡苦主取回小筆電拆開查看面板實際型號,再告知面板賣家準備相容面板。

面板買回來開始動工,先換HP Mini 110-3010TU這台,破裂面板為HannStar 10.1"WSXGA(1024*600)LED背光面板-->型號HSD101PFW2 REV:2,介面為LVDS 40PIN。
買一片合用面板-->AUO 10.1"WSXGA(1024*600)LED背光面板-->型號B101AW03 V:1,介面為LVDS 40PIN。

1.外觀

2.NB型號

3.面板破裂

4.注意為無螺絲鎖定蓋板完全為卡榫式,先由面板四周中心邊框向外一點一點慢慢向外扳開,要小心以免把蓋板用壞

5.拆下蓋板再把面板固定螺絲拆下(此為側鎖式)

6.放下面板小心將面板屏線固定膠帶拆下再將接頭平行退出
7.破裂面板型號

8.相容面板型號

9.新舊面板屏線接口位置-->合

10.側鎖螺絲孔位置-->合

11.換上新面板插上屏線接頭貼上新的固定膠帶

12.新面板就位鎖上螺絲

13.蓋上蓋板四周要壓密合尤其是底部
14.解析度測試

15.更換完成

再來換這台上場Lenovo Ideapad S10-3
破裂面板為AUO 10.1"WSXGA(1024*600)LED背光面板-->型號B101AW02 V:0,介面為LVDS 40PIN。
買一片合用面板-->AUO 10.1"WSXGA(1024*600)LED背光面板-->型號B101AW06 V:0,介面為LVDS 40PIN。

1.外觀

2.NB型號

3.面板破裂, 蓋板為四顆螺絲+卡榫式,先將四個角落橡膠墊撥開卸下螺絲,再由面板四周中心邊框向外一點一點慢慢向外扳開,要小心以免把蓋板用壞

4.拆下蓋板再把面板固定螺絲拆下(此為正鎖式)

5.破裂面板型號
6.相容面板型號

7.新舊面板屏線接口位置-->合

8.正鎖螺絲孔位置-->不合(拿出新成員雕刻機將六個螺絲孔擴孔OK

9.這片為薄化面板比較貴(多了好幾百塊),比較一下厚度(真的很薄)

10.換上新面板插上屏線接頭貼上新的固定膠帶

11.新面板就位鎖上螺絲
12.蓋上蓋板四周要壓密合尤其是底部
13.更換完成

网友:
謝謝,很詳細的圖片說明,日後換Netbook螢幕時定會參考。

网友A:
呵!呵!似乎比我換 ASUS 1005H EPC 10.1" 液晶面板還要簡單些,
ASUS 1005H 幾乎須全部拆卸開,包含~鍵盤、底蓋都須拆開。

网友:
液晶面板要到哪裡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似乎比我換 ASUS 1005H EPC 10.1" 液晶面板還要簡單些,
ASUS 1005H 幾乎須全部拆卸開,包含~鍵盤 ...

設計理念越簡單越好.

网友:
wet哥:請問如何知道面版相合,序號有些不一樣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就有點學問.貨要買得好、價格漂亮才有利潤,不然時間工錢保固等消耗,乾脆不要接了。
各大網拍電腦業都有在賣,多問多看多比較就會找到較好的門路。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真的是裂很大!

网友:
全新的面板耶.....
這報價上去...客戶沒有酸一下嗎????

我前幾天也接到3台EEEPC....
2台較高階的XP系統..一台LINUX系統(電路板一體成形...)
一台面板破...一台USB孔燒毀..包含電路異常..
另一台者是...莫名其妙當機...
但這次的EEEPC~趕著維修..照片不齊全..
我就不打算PO實例了....
但我跟客戶橋好....
將那台會莫名其妙當機的EEEPC拆解(研判記憶體有問題了)..
修到另外兩台比較高階的...
就這樣被我拼湊...
面板破的那台...滑鼠控制版也有問題..我也順便換過去...
USB那台...九把會當一的那台USB移植過來..
把電路上的一些零件也順便換過去....
就這樣修好了2台...一台已經是接近報廢了...
那台接近快報廢的..整台是跟新的一樣..
會這樣..有可能是LINUX小朋友不會使用..
所以很少在動那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會耶!我報價多少就多少,客戶沒有異議,因為我原本不想接案的,是她們一直拜託我我才接下的。

你太強了,一次修好2台EPC,有機會也想玩玩看EPC。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