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BGA用PCB固定架!!

楼主(2011-04-25):
看到大家紛紛投入BGA的行列,真是為此蓬勃現象感到高興!!
甚至在去某痞酷網友家裡還看到偷偷在進行BGA土炮建設!(偷偷的、不公開的n_119| )

看到人家做的架子可以夾住各種形狀的PCB,心中想「這個問題該怎麼辦呢?」
打電話給該網友,去找鐵工廠?用買的?
這一想就好多天了!

你看!!這架子多棒!!但水大說很貴!(連我都很想做一個)

今天,就在今天,突然腦中一閃~~~~~居然讓我想到了(又不用去找鐵工廠了):on_163|

1.這是多年前我很喜歡採用的一款機殼上的光碟架(就是它,救星來了!!!)

2.這一回一用就消耗了五個

3.這是加工的照片,用了拉釘(這凹槽凹得有多可愛,你們都不知道:on_092| )

4.這是那一邊,用鏍絲。只要依需要挖鏍絲孔就可以適用任意大小的PCB了(使用彈性可是大重點)

5.這是組裝起來的照片,只要依需要打孔即可適用各種大小的PCB。(中間的方型開口是用砂輪機開的,凸出的鐵片也可以用砂輪機閹掉)

6.這是放上GeForce 7900的使用照片。

7.這是另一個角度。

8.看!!!!那小小的凹槽合得有多剛好!!!!!(除了凹槽,別忘了那一點彈性的重要):on_111|

我的另一個難題在今天又解決了!!!!!!:on_082|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今天真開心:on_085| )

网友:
圖~~我要看圖~~~~
光看標題就快要流口水了~~

其實我之前有想過要用投影機吊架剩下的角架加角鐵來改~~~
但行動力沒D大強~~~~就停留在想的階段~~
我會買那個架子~主要是因為機板變型的問題~想說~加個下固定會不會好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做得出來,圖中的這種方法就可以了。
類似的也不算難做啦!

讓板子不變型就是那個長長的一條。

网友B:
D大ㄟ~~~真的要給你拍拍手~~你太猛了啦~~~這樣你也想得出來~~~給你一個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下固定是很正確的 當你做的板子多時  你會見到 什麼才是真正的變型~~

网友C:
draculaxx大,您這個構想很棒喔^^

我堂弟的鐵工廠正在為我加工,我的是台子和風槍架連在一起,風槍架可以~~上下,左右,前後~~移動,快做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秘密武器嗎~~~哈哈~~
我應該這幾天會去找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aculaxx大,您這個構想很棒喔^^

我堂弟的鐵工廠正在為我加工,我的是台子和風槍架連在一起,風槍架可以~ ...

風槍架可以~~上下,左右,前後~~移動
這個很棒。雖然我的也可以,不過方法不夠好。(所以一直沒讓那部分曝光n_118| )
等你的完成了再上照片給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秘密武器嗎~~~哈哈~~

ok~~ok
要來時先打電話,記得別忘了我的~~~a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別講那麼大聲~~~~~~~~~~~~~~好像我是賣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大ㄟ~~~真的要給你拍拍手~~你太猛了啦~~~這樣你也想得出來~~~給你一個讚!! ...

先前這種支架的方法還沒想出來時,如果把顯卡直接放在鐵網架上,怕會撞掉很多貼片元件。

今天拿了一片無鉛的板子來試,效果還不錯。

這是拿來測量火力關係的廢板

下火火力有到250,上面的記憶體可以用鑽子撥掉(輕輕撥而已,有的撥不掉就不撥了)

這個架子是為了下方有貼片元件而製作的,底火的效果很好,上回用砂輪切的風罩效果也很好。

總之,好的下火很好用,以後可能會很常用。就算不用風罩,在較小元件等的拆焊、加焊應該會很方便。
(底火+風槍)或(底火加兩支烙鐵),這樣無鉛的也不會不好做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D大~~請問一下~~你的紅外線瓦斯爐底火到250度 這樣大約要烤多久~~就是能想這樣凸掉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draculaxx大,您這個構想很棒喔^^

我堂弟的鐵工廠正在為我加工,我的是台子和風槍架連在一起,風槍架可以~ ...

對了。如果風槍可以前後左右的傾斜微調更好。(就是萬向節的概念)

(我的可以,但看了大家會覺得很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D大~~請問一下~~你的紅外線瓦斯爐底火到250度 這樣大約要烤多久~~就是能想這樣凸掉 ...

烤多久!?

當然是用溫度計看的。下面的火是250,但上面是180。上火與下水會有溫差,就用兩個溫度計看,經過一定的時間就會熱平衡了。我是沒有用熱風槍再稍微加一點溫度,要是用熱風槍補點溫度一定會更好拆。

要撥上面的記憶體得看上板的溫度有沒有到,而不是看下火而已。如果上板能到200或220更好,但下火會太高對底板不好。250~260仍在無鉛規格內,再高可能就不太好了。

(我剛開始只是好奇,用鑽子回一回繒圖晶片處的鍚,發覺有變軟,就順手去挑一下四週的幾片RAM,只有三片下來,其他就不勉強了。畢竟只是試火,試著玩而已。)

楼主:
後來想一想,對於溫度實在不該像上一篇那樣寫一大堆。

就拿兩、三個溫度計,找到適當的地方量一量就出來了。同樣地,自己拿幾張廢板用力給他玩下去,破壞性的玩下去,就會有感覺了。
科學一點,玩個一、二次就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如果風槍可以前後左右的傾斜微調更好。(就是萬向節的概念)

(我的可以,但看了大家會覺得很好笑 ...

我有不一樣的看法,原本我也考慮~~萬向節~~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看過我舊的架子,你就會知道為何我不用了,因為東西烤好了以後,要昇高風槍時打開璇鈕風槍會突然下沈,撞到主板的原件。 DSCF3357 (小型).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多久!?

當然是用溫度計看的。下面的火是250,但上面是180。上火與下水會有溫差,就用兩個溫度計看, ...

我想正確來說,就是分~~上板溫~和下板溫,基本上我都只是測~上板溫,大概在190度左右,東西就很好取下了,其實每個人的測量工具多少都有差異,d大說的~~最低高溫~~還是要每個玩的人自已抓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風罩挖得不錯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期待你的完成發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風罩挖得不錯哦!!!

真的嗎???我用這個挖的^^ DSCF3358 (小型).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