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922D 沒電源

楼主(2011-04-25):
各位版友好
我想請問
奇美的CMV-922D這台
變壓器有19V的電壓輸出
但LED都不亮
拆開量測
排真那邊有19V
但是經過下面這元件後就沒電壓輸出了

想請問這應該是保險絲吧
我看不懂他規格
上頭有寫一個3
是3A嗎??

我有量保險絲對地都沒短路
應該換這就行了吧
還是有哪裏該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
那是3A SMD保險絲,可用一般電阻型保險絲取代
要測量兩端的對地阻抗,若有明顯低阻抗則要先排除,以免再度燒斷保險絲
奇美這款一般會壞保險都是該電源線上濾波電容異常,可以先查看看

网友:
那是因為 cp21貼片式電容5uf短路才造成3a保險絲燒毀 ,所以要同時更換cp21跟保險絲

网友:
大大,,,,,,,,您真的太強了 ㄝ ,,,,, 3A-SMD 保險絲 壞了, 您怎麼知道要ㄧ並換新 CP21   SMD 貼片電容呢 ?  CP21  沒有看到ㄚ?

网友:
應該是cp20短路了,造成3a fuse燒掉, 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922d

楼主:
我去買了3A的SMD保險絲
換上去後還是燒掉
量測保險絲對地阻抗400多歐姆
我就把CP19.CP20給解銲下來
在換上新保險絲就好了
對地阻抗昇到1K多.....
後來我去找到4.7u/35V的SMD電容換上去
螢幕就先這樣使用了
謝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成,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
最近都是這一台的故障比較多

网友:
之前修這個螢幕的時候因為找不出是哪個短路,所以就用之前在板上看到的方法試試,我是用銅線代替保險絲,一上電就看到CP20冒煙,馬上斷電並把CP20焊下,保險絲換上自復式2A保險絲(主機板上拆下的),送電測試一天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