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廉價電源供應器變身可調限流高階電源
火..

楼主(2011-04-25):
在火腿香腸族的年代高功率電源可是很重要的
動輒50-100瓦的烏龜處處可見
間隔 間隔 ......請用
網路盛行後大伙都轉進網路
香腸火腿裝備不知去向
朋友古老的20A電源供應器已經躺了數年
看看兩側功率晶體就知道
驚阿

無意間被我翻出來修一修又活了過來
裡面的電路板是經典的0-50V/3A電源套件改的
線路圖如下

線路將它重整後這樣比較清楚
雖有限流斷電保護卻是半殘
沒有可調定電流實用性低了

心想如何讓它變成高階電源供應器
頭腦戰鬥了幾天 加入最簡單的電路
利用S1-S2電壓差加上1K VR電壓差
實現0-6A可調定電流功能
S1-S2每並上一顆0.2歐姆 電流可調上限增加3A
同時保留原始過載斷電功能

网友:
UA723可是線性電供的始祖

香腸.火腿,已存在記憶的最底層了
在手機.網路發達之前,也曾是當紅炸子雞
舊設備賦與新生命,也算是讓他有新的發揮空間

网友:
那張 0-50V, 3A 的電源供應器, 我現在就正在使用中..

這個套件, 現在還可買得到..

記得以前唸高工時, 類似的套件就有在賣了..

楼主:
圖才傳5張就不給傳了
話都還沒說完

网友:
啊.................間隔...................插花.......................................

好懷念的詞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不是不給傳,應該是你的圖容量超過120K的緣故。

楼主:
果然是太超過了
那繼續了

想要性能提升的朋友
功率晶體至少要增加到2顆
散熱片也要夠大

就改這一台沒想要洗板 直接高架

+-短路測試限流

就改這一台沒想要洗板 直接高架

网友:
哇!!!!!! 大大,,,,,,, 太厲害了

网友:
這樣用久..會不會有安全上問題..

网友:
請教一下,整流之後的電壓是50V,那4700μF的濾波電容只用50V可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輸入AC電壓24V到36V都可以正確工作
AC 36V*1.414=DC 50.9V
電容耐壓50V不成問題
如果擔心話就用耐壓65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實際上這電源供應器
S1-S2並聯5顆0.2歐姆電阻貼於底殼
輸入電源AC24V
最大限流輸出近20A
最高輸出電壓30V
短路最大消耗功率
30V*20A=600W
每顆功率晶體承受功率
600W/8顆功率晶體=75W
加背板風扇啟動
手摸散熱片只有稍熱不燙

网友C(2011-09-12):
那八顆2N3055是全部並聯嗎?

网友:
2N3055啊..... 香港港這邊現在要買到正品真是超難了... 十居其九都是假的... 國內就更不用說了.... 不要說3A.... 單只那些所為的龜殼3055... 連1A都會掛啊.... 我無語....

网友D:
這個電路板我有兩組了改成雙電源 想問說 2N3055電晶體是否可以有其他可代替的電晶體來提高電流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電路板我有兩組了改成雙電源 想問說 2N3055電晶體是否可以有其他可代替的電晶體來提高電流可用? ...

若研究改以MOSFET,可能較易達到大電流又比較不用擔心散熱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八顆2N3055是全部並聯嗎?

每顆2N3055 E極串接0.2歐姆/2W-5W電阻後 再並聯
如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電路板我有兩組了改成雙電源 想問說 2N3055電晶體是否可以有其他可代替的電晶體來提高電流可用? ...

2N3055 當年是最廉價且路邊攤就有賣(台南灣裡)
最大功率115W
最大電流15A
EC極耐壓60V
代用晶體非常多

网友:
好眼熟的電路圖
好懷念的電源供應器
零件堆裡好像還有幾顆3055耶n_00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顆2N3055 E極串接0.2歐姆/2W-5W電阻後 再並聯
如線路圖

是在每顆2N3055的C極,串一個0.2歐姆的電阻?

目前打算只用4顆2N3055,所以0.2歐姆需要換成0.1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每顆2N3055的C極,串一個0.2歐姆的電阻?

目前打算只用4顆2N3055,所以0.2歐姆需要換成0.1歐姆?

每顆2N3055 E極串0.2歐姆電阻
因各個2N3055晶體放大倍數並不一致
所以多顆功率晶體並聯時
必需各串回授電阻平衡電流

网友:
不曉得版大這張的原版電路圖是否還存在 可以PO上來收藏嗎?   我這裡也有一塊電路 但電路圖不見了

网友:
改裝後調整電流,是使用1K可變電阻不是使用3K可變電阻?

楼主:
原本的電流調整VR 3K可以保留
或拿掉直接用固定電阻3K代替較佳
過多調整鈕容易搞混
新加入電路的限流調整是VR 1K

网友:
感謝樓主的教導!

但目前出現了些問題!

增加限流電路,會出現動作異常的現象

電壓輸出設為6V

直接將輸出短路,電流最大可調上限為0.2A(上不去,有試過在S1、S21並電阻)

接上負載時,以1V轉到6V電流卻可以達到1.63A(限流轉到最大,不觸摸VR時),
且電流會在1.5A到1.63A中跳動,當到達1.64A時電流會自動跳到0.2A去!

若移除限流電路功能則正常

PNP A1015
NPN C1815
套件 SL-41
目前測試負載為4歐姆50瓦
2N3055改為四顆,並在E腳串0.25歐姆
變壓器為36V 3A
其餘的與樓主雷同

楼主:
首先測試多顆功率晶體並聯後的電路能正常動作
AC36V輸入 DC可調範圍應0-52V
+-短路 紅燈亮 電壓輸出變0
重置按鍵 按壓後恢復電壓輸出
接上負載如燈泡 調高電壓 電流會跟著上升
電源本身確認正常後

量測新加入限流電路
ZD12V兩端電壓是否為12V
再量測限流1K可變電阻1,3腳是否有0.6-0.7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測試多顆功率晶體並聯後的電路能正常動作
AC36V輸入 DC可調範圍應0-52V
+-短路 紅燈亮 電壓輸出變0

有將整個限流電路重做,但除了限流電路還是有問題其餘的正常

ZD12V為12V左右
限流1K可變電阻1,3腳是有0.6-0.7V

想請樓主是否能提供,限流電路更詳細的照片來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將整個限流電路重做,但除了限流電路還是有問題其餘的正常

ZD12V為12V左右

上個pc板圖 給e88885參考

要不你的圖也 上來研究 研究

网友C(2011-10-13):
引用 楼主:
上個pc板圖 給e88885參考

後來PNP與NPN換成2N3904、2N3906

變壓器增加17V-0-17V顆作為電壓輸路切換,降低損耗功率

LM723跟改為12V供電

以上修改沒有引響到它的功能,唯有限流電路還是不能正常使用n_132|

限流電路正面

限流電路背面

2N3055與散熱片

4歐姆負載

左回復右變壓器電壓切換17V OR 36V
左回復右變壓器切換17V OR

未加限流電路

加限流電路_1

加限流電路_2

加限流電路_3

最小電壓輸出

最大電壓輸出

限流可變電阻最小

限流可變電阻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後來PNP與NPN換成2N3904、2N3906

變壓器增加17V-0-17V顆作為電壓輸路切換,降低損耗功率

大致看來線路是正確
電晶體半圓的方向比較模糊
接腳不能確定正確與否
VR1K有無並聯上1顆2極體嗎 (箭頭地方)
試試S1 腳解焊拿掉
整個電源供應器應跟沒加限流電路一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致看來線路是正確
電晶體半圓的方向比較模糊
接腳不能確定正確與否

VR1K有並聯上1顆2極體,在背面VR1K對應下位置

S1 腳解焊拿掉,整個電源供應器跟沒加限流電路一樣的

為了方便查線,換成多種單色電線

2N3904

2N3906

正面

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VR1K有並聯上1顆2極體,在背面VR1K對應下位置

S1 腳解焊拿掉,整個電源供應器跟沒加限流電路一樣的

由於不同型號電晶體直流放大倍數的差異
限流感度受到NPN晶體(C1815)B-E電阻2.2K控制
如果接線都正確
限流調不高試試2.2K改成1K
或直接在2.2K上再並聯一顆2.2K
感度降低後
電流應可提升

另外你的綠線C2是不是焊錯位置了

大概我看清楚了
第一次與VR 1K 並聯的二極體極性接反所以限流調不高
第二次改排線後綠線接錯位置

网友C:
綠線已接回正確位置

2N3904換回2SC1815、2N3906換回2SA1015(全新的)

2.2K在並聯一顆2.2K,電流有提升至0.36A但問題依舊還在n_108|

若將A_VR轉到最到大,再將V_VR有小轉到最大電流回由0A大約到1.2A再回到0.36A

想請樓主是否能提供,您限流電路的照片來提供參考,我一定是哪弄錯了但找不出問題在哪!

麻煩了n_0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綠線已接回正確位置

2N3904換回2SC1815、2N3906換回2SA1015(全新的)

電路零件不多建議一個一個用電錶量測
看電阻 阻抗對不對 二極體有沒漏電
VR1K轉一轉 阻抗值變化是否異常
可變電阻不良常遇到
手觸摸VR1K時電流值飄動 VR1K金屬外殼需接E點
VR1K 1,3腳與二極體並聯兩端約0.6V
V2電壓隨VR1K調整變化 0V-0.6V
V1+V2大於0.6時 限流啟動

e88885有提到LM723改為12V供電
覺得先復原 等功能正常後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