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數位式照度計拆解...

楼主(2011-04-25):
本照度計是因為自己剛好有需要用到...特別購入..
為了確認光源是否充足...使用這類的儀器是最為準確...
但因為人眼判斷不一..所以~~就用機器來判定囉..

我已是為了確認LED的流明..才購入這台的..
而且這台是以國際單位Lux為基準...
但也算是接近流明的計算了...
而且這台目前也是我的團購項目之中..
有需要的人可以參與本次的團購..預計5月10號會完成統計人數
團購連接網址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52-1-1.html

先來看看這台吧
外包裝...
拆開之後
內部配件
部分使用說明..我只拍重點...
9V電池放置位置
拆開之後的內部...
光度計最重要的光收集器...
我測試我家日光燈照射下來之後的數據
測試為66勒克斯相當於66流明

這是大約測試...我另外準備了LED的完整測試數據..
有固定距離測試..請大家拭目以待...
不過我現在累了..明天在找時間PO文

网友A:
順興大大~~辛苦你了~你太有心了~~為了測試你連這個都敗回來了~這種東西好像攝影棚比較常見~~~再來可以玩玩攝影了~~用這個測光拍出來也美美的~~

网友B:
對老婆大人要宣稱說是........為了確認小朋友的檯燈亮度夠不夠,保護眼睛
所以要買照度計

我絕對不會承認如果我要買來玩會用這個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老婆大人要宣稱說是........為了確認小朋友的檯燈亮度夠不夠,保護眼睛
所以要買照度計

....晚上我老婆一定會看到這篇的~~~呵呵

网友C:
測光頭可以拆解嗎?

偶記得,流明是用燭光做基礎制定出來的
每平方公尺多少流明就是L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順興大大~~辛苦你了~你太有心了~~為了測試你連這個都敗回來了~這種東西好像攝影棚比較常見~~~再來可以玩玩 ...

攝影用的測光表不太一樣,白色測光頭是類似啦
不過測光表測完會顯示建議的快門與光圈
照度計測完顯示Lux
照度計的用途
室內照明,例如工廠作業或商店佈置所需照度
室外照度,園藝種花種草較會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不一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光頭可以拆解嗎?

偶記得,流明是用燭光做基礎制定出來的

那顆頭...我怕拆了....就不準確了....
等到出問題在說吧......

网友:
一般的照度計,前端的感光元件應是都差不多的
不同的是攝影用或一般測量用差在後端的資料處理及顯示上
感光的部份應是使用光電晶體及一棵OPA組成的電路
沒拆過,推測應是這類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