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LED最終完整版安裝.組裝與實驗數據測試

楼主(2011-04-26):
這是最終版的38顆LED燈的組裝.安裝.與實際亮度實驗測試

本次的文章搭配給團購的網有們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52-1-1.html

再完成這最終的LED燈泡時~~之前的相關文章參考
自製LED燈泡含電流測試(測不到交流電流)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10-1-2.html
我將我的工作用檯燈改成LED照明超省電
http://bbs.pigoo.com/thread-28384-1-1.html
自製LED燈再改良
http://bbs.pigoo.com/thread-28481-1-1.html

之前的LED土砲..到現在的LED有美美的外殼...
已經是最終的測試完整版本了...
這比外面標榜的2W LED還要省電..並且沒有高溫的情形產生
尤其是燈殼~~在這樣的高亮度之下..燈殼完全不會發熱..
讓LED燈達到對省電的極致..
不僅省電亮度足夠用在不需要超高亮度的走廊與樓梯間..
用在書桌上面..更是省電省到暴..亮度絕對夠用在讀書時的亮度

現在來看這套件的外觀吧..這是我購入的組件
除了上面的透明罩..還有護眼用的燈罩..
別小看上面這些套件喔...這些套件都可以拆裝的喔...
燈罩雖然可以互換..但是廠商那邊有說..
燈罩的部分沒辦法拆賣所以只好買整組的..

下面這LED是由我本人親自驗證過了....
要是LED的表面溫度高達60度以上..就會產生嚴重的光衰
不管是不是我購買的這一批..其他的LED也有這樣的問題..
也就是說~~並不是大家買到的LED一用馬上就壞..
而是要知道如何去掌握你手上的LED特性...
我用的這批..在我之前作的LED看板上..就已經驗證了..
24小時開著..當時天氣冷..前幾天還沒光衰產生..
天氣一熱...馬上就給你光衰了...
可見..LED百分之百不可以在室溫50度以上高溫使用的
我這些實驗都是親自測試的.所以可以很肯定這批LED的特性..
尤其是我的樓梯間..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燈衰的情況出現..
來比較一下透明罩跟護眼用的燈罩吧..
安裝LED..在安裝的時候請由內往外裝..
一共有3圈..內圈安裝完在安裝中間那一圈..
裝好之後在安裝外面那一圈...注意正負極性..
後面有圖文說明..請往後看....
裝好之後剪腳..
剪完之後的樣子...
依照黑線為負..紅線為正的方式將線焊接上去
再來就是電源模版..這塊板子是廠商製作的.
用在他們原本的電路..但我們不必要用的那麼麻煩..
只要用到其中的一部份即可
先將二極體安裝上去..
二極體安裝方向要對喔
再將電解電容與保險絲裝上
電解電容有正負..請不要裝錯了
裝好之後再將無極性的電容安裝上去
這顆電容裝反也沒差...
注意喔~~紅框這個洞要挖大一點..
這樣才有辦法裝進燈殼裡面的固定桿..
但是我發現..有的燈殼沒那一支固定桿..
這只是要讓電源模組不讓它亂跑用的
將裝好的LED燈固定在絕緣用的塑膠盤..
由於廠商沒有附送螺絲...
請自行隨便拆報廢電器上面的粗牙螺絲來用
固定好LED燈之後...
來安裝電源模組的線路....
將AC電源的2條線接上..AC在板子上面的符號為"~"
再將LED燈的正負電源接上注意喔...板子上面有2個"+"
這是用來給各位安裝第2組LED燈的電源.
那個部分我們用不到..但請記得..
要把原本安裝電阻的地方用一條線接上去..
用剪下來的LED接腳..即可...
開始將整個殼主裝起來...
注意看好喔~~有個斜缺口依照那方向轉進去即可固定..
為了確定電源模組沒有電線之類的誤觸LED板
我將螺絲拆下來看..不錯吧高度設計的真剛好...
送電測試.....
先測試無燈罩....
護眼罩......
透明罩

另一組電源模組(我自行排列之後的最簡易零件排列方式)
4顆零件就可以解決電源板的複雜電路問題..
將AC線裝上..我將AC電源排在兩邊..
所以很容易辨認...
中間2條線就依照正負來看...在看不懂..我也無解了...
LED的安裝方式..大家注意看好喔....
LED正常辨識方法..長正(+)短負(-)
而這塊板子有斜紋的就是正(+)半白就是負(-)
一樣由內往外安裝....
一樣~~黑線為負...白線為正..
裝上絕緣塑膠..
將正負線接到電源....
裝好...檢查...
沒問題之後..測試....
一樣暴亮...
所使用的W數為1.5W...沒有比這更省電亮度夠亮的燈具了
再來就是重頭戲了....
大家都很在意~~LED到底有多亮...
用看的?沒現場看..哪知道準不準...
每個人的眼睛也不一定就認為亮度就是一樣亮..
尤其是在白光之下...跟黃光的差異..可差很多..
而且這LED白光..很多人都說是由藍光延伸而來的..
這問題~~我可以百分之百的確定..
確實是由藍光的基礎而來....
想要真正的純白..是不可能..除非7種顏色混和同時發光..
這要等待以後的技術了...但亮度要像這樣因該還有一段路要走
另外~~有人說用相機就可以看出光源是否完全偏藍..
大家就看看下面幾張照片吧...畢竟我沒有光譜分析儀器..
無法深入測試...能測出Lux就已經很不錯了...

來看看我的初始作品..土砲的LED燈..當初只用34顆吧
用了個布丁盒來防止刺眼...
貼近距離測試...以下~~我直接把數據標示出來
不用幾X來標示
7380Lux
這是最終成品...使用透明罩貼近測試
17170Lux
這是最終成品...使用護眼罩貼近測試
19090Lux
這個是23W的省電燈泡....
貼近距離測試....
103100Lux
以上..差距可真大阿....
我在想~~那布丁盒應該是距離關係...
差了這麼多...
透明罩跟護眼罩也一樣..
有可能是透明罩比較大..所以距離遠了..亮度就差很大..
既然這樣...那~~我們就以約70封分的距離在來測試一次
以下都用簡稱

布丁盒
38Lux
透明罩
51Lux
護眼罩
67Lux
23W省電燈泡
300Lux
由於那樣距離因該會被認定我真的用一樣的距離測試嗎?..
那好...我在用遠一點的..可以把儀器放在同一個距離的

這距離約燈泡140~150CM左右
布丁盒
13Lux
透明罩
18Lux
護眼罩
16Lux
23W省電燈泡
132Lux

為了測試LED燈的貼近光..
看好了喔..沒有罩的測試.....
40900Lux

大家想想...這光源檢測~~與廠商公佈的...
到底用了多遠的距離來測試的?根本沒有人知道..
只標榜有那個亮度..但有詳細規格說.
電壓幾V?電流幾mA?距離離LED多遠?可以產生多少Lux(流明)?
應該不可能吧.....這也就是...目前LED燈還有很多人不敢去碰的原因...
高成本~~高故障率..就算省了電..卻省不了錢..反而還會造成更大的污染..
雖然我PO了篇文章..就是以實際行動完成的這測試..
也開出這次的團購..讓購買的人買回去不至於成了冤大頭..
但亮度就是這麼亮..各位就看清楚之後在考慮要不要跟團..

网友A:
看起來不錯的DIY家庭照明,感謝分享
另外還可以比較看看圓錐照射亮度測試(燈泡垂直距離下,以其為圓心,投影在平面上不同半徑距離的數值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不錯的DIY家庭照明,感謝分享
另外還可以比較看看圓錐照射亮度測試(燈泡垂直距離下,以其為圓心,投 ...

140公分..就是角度約45度左右的角度距離

网友B:
實驗的真徹底
最好加入這兩顆電阻
電容兩端並聯的1M是做放電用 拆裝燈泡時不致觸電
另串220-470歐姆在做通電緩衝 電流導前90度電容瞬間形同短路
沖擊電流可能會造成LED燒毀 同時可兼作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實驗的真徹底
最好加入這兩顆電阻
電容兩端並聯的1M是做放電用 拆裝燈泡時不致觸電

LED有個特性...可耐瞬間電壓衝擊...而且還有二極體的一些特性..

我有試著關電之後..去觸碰後面的螺旋..不會電人...

剛剛為了驗證到底會不會電人...
因為電表測不出來..只好在插頭拔掉的瞬間用示波器去測量...
測出60HZ的交流電..電壓在正負5V以內....這會被電到嗎??

附上一張示波器照片..探棒X1倍

网友C:
如果下雨天鞋子溼掉,5v手背摸到也是會有點麻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下雨天鞋子溼掉,5v手背摸到也是會有點麻麻的。

至少比我昨天再修一台冷凍庫時...
摸到220V的啟動電容..那種酥麻的感覺來比..
小巫見大巫吧......

网友:
22V的啟動電容,摸下去只有~~~~
爽~~~~~~到很想打人~~~
一樣碰過的路人甲~~~~

网友:
被電腦漏電電到就快翻臉了,220v的下去可能要 幫我叫護士了。女醫生也行。

网友:
好棒自製 led 燈組 可以節省很多CO CO

网友D:
LED適用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適用幾度的?

140度的草帽型LED

网友E(2011-05-29):
現在來不及買了
這在淘寶買的嗎?
有網址嗎?

网友:
110V/4.5V LED手電筒倒是修了幾隻,還沒組裝大一點的,下次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來不及買了
這在淘寶買的嗎?
有網址嗎?

你要買哪一種???

网友E:
回复 网友F:

led燈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led燈殼

燈殼我這邊有多的要多少組短訊息回覆吧

网友:
哇~太厲害了。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G:
撿到一個4燈led日光燈,電源壞了,可以改成這個電路嗎?如果1.5uf改成3.0uf左右會不會有問題?
以下是led燈照片。 2011-06-0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撿到一個4燈led日光燈,電源壞了,可以改成這個電路嗎?如果1.5uf改成3.0uf左右會不會有問題?
以下是led燈 ...

.....會直接將LED給燒毀........

网友G:
電流太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流太大嗎?

電壓跟電流過大......

网友H:
順興大
請問1.5uf改1uf有影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順興大
請問1.5uf改1uf有影響嘛?

我沒有實驗幾顆的~~所以不知道該用多大~~
會不會因為瞬間電壓而燒毀~~
而且跟我用的規格也不同..
所以~~你還是自己實驗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