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蛇吞象電源供應器維修第2顆(BT-350ML)燒保險絲維修成功

楼主(2011-04-26):
也許這論壇有朋友跟我一樣初學那遇到這種外觀看不出來的弄一弄大多放棄不然就搞壞了 我覺得這論壇最大的優點就是大家都無私的奉獻所以其實很多文章都可以當參考搜索不到的時候就是土法煉鋼了一個一個拆下來量因為範圍很大所以從頭開始吧就是這顆  燒保險絲換了又馬上燒怪小ㄋ ~~再拆開看看因為換過一次隨意先點上的上圖不導通的保險絲看一下背面再確認一次有沒有怎樣光溜溜沒有橫基 開始先拆橋式整流量居然是這個 我第一次碰到居然橋式會壞的  上2張導通上一張比對... 這邊我想說一下我覺得遇到不確定的電子零件最好找相近的物品比對一下或是找他的規格書只要有規格書看久了就會看了(不然跟讀高工電子科的要他一年級的基本電學去學)   上2張右邊那顆是我要替換上去的一定有人會說大小差那麼多可以用嗎我比對過了這顆是800V6A的故障的ˊ是700V6A的      因為有錫油別玩了不想在耳聾最好清潔一下以下是最後

楼主:
忘記修圖了補一下圖檔上機  這是待機出來了沒有燒保險絲
要開了喔好景章 別蹦了  奇檬子爽不過先測一下全部的電壓    OK那開啟大燈     半小時收工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我以前也燒過保險絲
PS: 當時還是AT Power的年代。當時還我住在花蓮正義電料行旁...

心一狠... 直接短路保險絲.... 看他會炸到哪?! 結果...我這樣硬幹~~~ 橋式就炸掉了...
之後走去隔壁(根本不用1min的路程)電料行買橋式整流器... 焊接上去後,頭好壯壯的運作了起來...
PS: 這台PSU 到現在還在服役喔~~~ 提供各種中小型網通設備以及小耗電設備的DC IN(直流電輸入)

現在回想... 當時年輕~~~ 膽大妄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