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計時器無法顯示

楼主(2011-04-26):
這是朋友家裡做茶葉的
一種不是很了解的計時器

現在情況是無法顯示
不知道該如何查起

另外有一顆變壓器的東西
那個是叫什麼???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另外有一顆變壓器的東西
那個是叫什麼???"
變壓器

還有藍白線應該不是插在綠色端子上

圖片上的電解電容好像也錯邊了,電壓相反了.

另外這個IC是用在計時電路,市電60Hz是它的震盪頻率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另外有一顆變壓器的東西

藍白端子是接變壓器的紅黑線

然後電容裝錯邊應該會爆出來才對勒

另外變壓器出來 有 藍白藍 三條線,代表是什麼?
我想白色應該是接地(負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拍一下二極體嗎?

网友:
電路中有個磁簧開關,有檢查過嗎?

网友:
那電路板看起來怪怪的~~~您是第一手維修嗎?
麻煩把線撥開..重照一張!

网友:
那個磁簧開關後面的磁鐵與開關軸看起來也很怪
好像是另外加上去的? 這個有些難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利用這個範例比對一下相關迴路元件電源是否正常?

楼主:
現在這個不在我手中
拿去給別人修理了.....

楼主:
今天拿到手
最後是 LM8361 DIP 故障
更換一顆 SANYO LM8361

別人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