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SONY 電視三秒斷電-完修

楼主(2011-04-26):
這一台SONY 電視
開機時會馬上自動斷電
算軟的,換了兩顆電容搞定

拆開圖

网友:
外觀看不出壞掉??是一顆一顆拔下來嗎??這樣CRT也不軟?謝謝

网友:
看到問題就知道要換哪裏...是老師傅的境界...><

网友:
電容說軟很軟,有些量出來正常,外觀看不出來漏液或暴點
換掉後就好了,那就算硬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為一般電容表都是附鱷魚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線越短,測小容值電容就越準

网友:
看到問題就知道要換哪裏...是老師傅的境界,,,,,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觀470uf的屁眼有點焦黃之外
22uf根本無外傷
拆下來就看到腳那邊有失禁過(黃黃的)
因覺得是電源方面的問題
所以只把電源附近的電容一顆一顆拔下來量(還好有買電容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鱷魚夾夾正負極,數值才會準不會亂跑
用表筆去接觸正負極,手抖來抖去數值就會不準
港都狼仔大說的: 線越短,測小容值電容就越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為何大家量電容都是用鱷魚夾夾正負極?我好像還沒看過直接用表筆去接觸正負極的? 有特別原因嗎? ...

你自己實際量測一次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那裡應該是副電源的線路部份

网友:
果然厲害!!一看就知道哪裡壞掉!!!師傅

网友:
哪顆25/470的還看的出來 250/22的 真的就有得量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看起來並不算軟的維修,請問大大是一開始就知道那裡有問題, 如果是這樣真的是很強的大大 ,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運氣好而已,我沒那麼厲害
最大功臣是那一顆電容表
其實我有修理2次
第一次是補焊
第二次才抓到電容

网友:
電鎔外觀無凸起..這樣你也能找到故障..厲害n_115|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