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槍或BGA用的耐熱膠帶

楼主(2011-04-26):
請問...
一般作為熱風槍拆解零件
或BGA用的耐熱膠帶
有 茶色耐熱膠帶 跟 鋁箔膠帶
那這兩種的用處有什麼分別嗎?
還是都一樣?

看了一下 有關 BGA 的影片
好像都用 錫箔紙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锡箔带:在做BGA的時候,這種膠帶對紅外線加熱的保護效果較好。
缺點:粘性比較大,加熱完成後,會有残膠在PC板上。
反過就是茶色耐熱膠帶的優缺點。

网友:
耐熱膠帶的話
好像鐵氟龍膠帶也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