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貼片電阻】裏面的abcxy是啥意思?

楼主(2011-04-27):
請教【貼片電阻】裏面的abcxy是啥意思?
咱好像在哪裡【有看到 一個整理好的表格】~不過論壇太大了~咱忘記在那里了!! 》《
請網友提供一下吧^-^

咱知道【貼片電阻標示    220】 【0代表 10的0次方】~ 【220】==22歐姆
咱知道【貼片電阻標示    221】 【1代表 10的1次方】~ 【221】==220歐姆

同    理【貼片電阻標示    330】 【0代表 10的0次方】~ 【330】==33歐姆
           【貼片電阻標示    331】 【1代表 10的1次方】~ 【331】==330歐姆
           【貼片電阻標示    472】 【2代表 10的2次方】~ 【472】==4700歐姆
同    理【貼片電阻標示    103】 【3代表 10的3次方】~ 【103】==10000歐姆==10k  歐姆

現在問的是第3位如果是【a】或【b】或【c】或【x】或【y】代表什麽意思??

請教第一的問題是【01A】與【 01b】 與【01c】
這3個【標示值】~  實際上電阻值是 【幾歐姆】呢??^-^

第二的問題是【68X】與【01Y】的電阻值??^-^

ps:【轉載網友】01y的貼片電阻
http://bbs.pigoo.com/thread-28167-1-1.html
怕那位網友無法回答咱的問題~所以另外發帖子求助!!

ps:還有俺的相機【8年多了】【快要報廢了】~所以趕快【拍照片留念一下】!! ^-^
再過3年~咱也許看不到【這麼清晰】的放大照片了 ?》《

楼主:
这楼放
英文数字在【第一位】或【第2位】的【貼片電阻】 1R0

請教一下各位網友~貼片電阻【2R2】
【R272】
【4R7】
【c181】與【c101】 【實際的電阻值】各是多少??  謝謝回答^-^

ps:對了~【貼片電阻】高清晰照片歡迎轉帖!!  希望對初學電腦主機板的學生有幫助!!   也可以轉帖到【其他論壇】【順便幫我問  這些貼片電阻阻值的答案】~  那些賣貼片電阻的小姐或老闆一定能馬上回答咱的問題的!!

ps:大家如果要拍比較明亮的照片!!  咱建議您用13watt日光燈~ 打光補光 一下【照片出來的品質~亮度的均勻性會比較好】!!
只用閃光燈的話~亮度可能不太夠!!

楼主:
这楼放 一般【3位】数字都是~ 阿拉伯数字的貼片電阻

102 ==1000歐姆
330==33歐姆
822==8200歐姆
153==15000歐姆==15k  歐姆
331==330  歐姆

【4.7】【4點7】的貼片電阻~【實際阻值】為何??

网友A:
asdsaf大貼的高精度貼片電阻E96系列阻值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highlight=E96
我印象中還有一篇,不過忘記keyword了

4R7這個有可能是4.7歐姆  R表示小數點

1R0那顆總覺得不像電阻,比較像是1uH的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dsaf大貼的高精度貼片電阻E96系列阻值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27032&high ...

謝謝解答!!咱知道了!! 等一下咱自己解答!!

咱一樓的解答~在上傳的圖片裏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dsaf大貼的高精度貼片電阻E96系列阻值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27032&high ...

根據google查到的網路資料
咱已經確定了

4R7是 【4.7歐姆】的電阻
1R0 是1歐姆電阻【當做保險絲】  FB使用!!  ^-^

2R2 是【2.2】的貼片電阻 !!
剩下 c181 與c101 與 4點7 【的貼片電阻】~不知道而已!!

剛才想了一下【樓上2樓】【兩個】標示【4點7 】的貼片電容==應該就是4R7^-^只是寫法不一樣^-^

以下不用看!!

ps:【R】==【.】==[小数點      + 正整数or零]  ;【位置:前1,2位數字】
【Y】==【0.1】;【位置:只有第3位】
兩者在網友提供的對照圖【都是代表0.1】
ps:R的例子~记住1R0与4R7即可!!

============================
題外內容:
這裡有電容板  與電阻板【1watt】  有空可逛逛
溫故知新…………^-^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10-1-1.html

网友:
想順便問一下...
怎麼看到的都是貼片電阻上面有標示規格..
但..
怎麼看到的"貼片電容"上面都沒有任何的容值規格標示呢? 0.0
要怎麼看呢 ...頭好大 = ="?
還有貼片電感怎看也順便教一下吧  * *"......

网友:
現在0805的SMD電阻也有出精密電阻了..
它的標示是四碼喔!!

例如 : 4701 它是4.7K的電阻喔!!

网友(2011-09-15):
不錯資料留下備用謝謝

网友:
長知識了還以為英文字母是代表倍數

网友:
好資訊,一只以為xxB, xxC, xxD 的 BCD是精密度~

网友(2012-01-28):
太感謝了,菜鳥的我又學到了,真是太感謝大大,正在來去研究看看

网友:
真是太棒了 又增加了不少知識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真的是長知識了!
感謝分享的啦!

网友:
增長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