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洗衣機電腦機板 WMA-105S
火..

楼主(2011-04-27):
[求助]聲寶洗衣機電腦機板 WMA-105S
家裡的洗衣機完全沒有反應.
打開前面的控制面板
(掀開洗衣機蓋子左邊有1個螺絲塞子塞著.鬆開往左推取出控制板如圖)
測110VAC有進入.12VAC求是整流出來16V有.
TC4069的VCC透過往壓IC-7806A的電壓6V也正確
有量過按鍵邊的1N4148也有變化.也不是按鍵沒有作用.
請問各位先知前輩要往哪個方向查.或是只有換控制板呢.
聽說公司控制板很貴....有人有嗎..

聲寶洗衣機WMA-105S

聲寶洗衣機WMA-105S

洗衣機電腦機板

洗衣機電腦機板

网友:
請問你故障現象是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聲寶洗衣機電腦機板 WMA-105S
家裡的洗衣機完全沒有反應.
打開前面的控制面板

面板有顯示代碼嗎?壓按鍵時是否有嗶嗶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回覆:

狀況就是完全沒有任何反應.像是沒有開機的情形.

沒有聲音.沒有顯示.沒有燈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的回覆:

狀況就是按所有的按鍵完全沒有任何反應.像是沒有開機的情形.

沒有聲音.沒有顯示.沒有燈號.

网友:
看有沒有振盪器,
量一下有沒有振盪。
參考 !

网友:
依照大大的資料看來~~~
要換新板子的機會很大~~

网友:
注意一下插銷..幾顆大一點的電解電容也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三棵大電容換掉
2.電源7806附近補焊看看
3.KEY板大IC補焊看看
以上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會覆大大.

有!振盪8MHZ.電壓差0.8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對呀...擔心的就是這樣.約一台全新價格的1/4n_081|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覆大大:都檢查過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大大指導:有確認過了3Q...

网友:
這台是韓國機
準備換新板子吧

网友:
基版大概1600-2000(diy).就近誠寶服務站問看看

网友:
韓國機買的時候便宜   修理時就知道了0.0

网友G:
回复 楼主:

這各版子大約是1200元左右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182175166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還未放棄中.在網路上找到資料了...我要跟他拼下去啦...

http://www.givemefile.net/smanua ... ewoo/file/3019.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還未放棄中.死馬當活馬醫啦..

在網路上找到資料了.

我要跟他拼下去啦.真是不型再買阪子還換

謝謝您提供的連結 3Q

楼主:
回复 网友H:

謝謝您的提醒...原來SAMPO這台是韓國製的啦...大宇制造的...

Daewoo DWF-176S

我終於給他找到維修手冊了3Q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是賣家喔 不要誤會
我也是(消費者喔)

我也是跟他購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WECAN大大.我沒有這樣想啦.感謝您的拔刀相助.

維修過程.總是東找西找.修不好也是要想怎樣善後..

不然洗衣服的人一定會拔您煩死...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這各版子大約是1200元左右

那大概是二手的價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新的也只保3個月 而報價更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您的理解 感恩喔

自己的用修  人客的更換比較快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導與建議.

終於挖爛了板子的果凍膠.被我找到了是一個1N4148斷裂

這DIODE是連接到POWER的按鍵.所以無法開機.

這台洗衣機是

韓國大宇製造.
型號 Daewoo DWF-176S.
掛SAMPO WMA-150S

維修手冊在這裡下:

http://www.givemefile.net/smanua ... ewoo/file/3019.html

故障點

故障點

网友:
按鍵迴路上的零件除了按鍵比較常壞之外很少遇到其它零件壞掉.....佩服~佩服 !

网友:
終於被您挖到寶~~利害~~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沒有很厲害啦.本人有一個壞習慣.東西壞到會想要知道到底壞哪邊..

反正本來就壞了麻...要換掉殺肉了.就給她殺徹底一點.

沒想到竟然矇到了...哈哈.算是多賺到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大家的加持.還有GOOGLE幫我找到線路圖.不然還是要換一片新的控制板.

算是托PIGOO網友的福氣的啦.

不過...被我挖爛的果凍膠...一時間不知道要到哪裡買來補....

怕水氣一重電路板下次就生鏽爛掉....

网友:
廠商恨死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速利康

楼主:
回复 网友I:

SLICON的種類很多種.要買哪一種是OK的.謝謝您!!

网友:
用速利康時間久會腐蝕基板銅線~~
所以我現在改用汽車防落(防水防漏專用)GS30
汽車材料行有再賣

楼主:
回复 网友J:

OK..謝謝您您提供的資訊..

確實之前有用過速利康.時間一久真的還是會腐蝕基板及一些零件

感恩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時在有過利害....佩服..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沒有啦.是叫做死馬當活馬醫啦.LUCKY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挖爛的果凍膠   我也很想知道(哪裡可以買的到  )如有達人知道 煩請告知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G:

lsammy的照片跟拍賣的一模一樣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