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台達UPS不斷電系統電池故障改裝

楼主(2011-04-27):
這台UPS是別人丟給粗工外婆資源回收(粗工外婆長期替慈濟做資源回收工作),粗工外婆看到這奇怪的東西可能粗工用得到,特地留著讓粗工媽咪帶過來給粗工的!
故障情形是:插上電源之後亮警示燈號,按下啟動鈕沒反應!
接下來不用多說吧?拆~~~~~~
一般檢查會從蓄電池開始,看看這玩意兒還能不能蓄電!
湯淺的.........
上方圖拍的不理想n_029|
其實這上方塑膠板已經有些許龜裂了!
以三用電表測量顯示完全沒電,這表示這顆電池已經壽終正寢了
再來就是測試機組系統是否完好,這個過程粗工沒有拍出來,簡單的說就是拿顆正常的蓄電瓶(粗工的尬絲當然是拿又粗又大的汽車電瓶來測試 )!經過測試,系統正常可以啟動,斷電之後也能正常的自動切換至DC TO AC利用電瓶轉換成AC110V交流電的不斷電模式!
接下來就是這次PO實例的目的了.
因為手上沒有小電瓶,也不想花錢去買,粗工原本就有利用土砲方式組裝一個不斷電系統給數據機使用(因為粗工這裡的電源不太穩定,沒有這個不斷電系統,網路經常斷線!),所以就利用這個土砲不斷電的電瓶來改吧!
首先看看準備動刀的部位
在這個側面鑽兩個洞
然後把連接電瓶的線給接出來
近拍一張,粗工不想破壞,所以將Y型端子直接上了
當然,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做好防護措施是一定要的啦~~~~
包上絕緣膠帶以防(秀逗)
再來看看剛剛鑽的那兩個孔就是為了將線引出!
將上蓋給合上
不錯吧!!!!!!
接下來.....粗工的尬絲要出場了
人客阿~~~~~~就是這顆電瓶啦~~~~~~
看看它迷人的規格:on_031|
100AH的唷
這種電瓶一般用在3.5噸的貨車上~轎車..........塞不下
說到這顆電瓶可是有典故的,想當年粗工流浪到金門之後不務正業,賣起粗工鹽酥雞,因為設攤點沒有電源可以提供照明,於是粗工就買了這顆電瓶給攤子的電燈供電!
當初花了1800買的,現在這顆規格的新電瓶要價大概4千起跳囉
好了,廢話不多說,看看裝上之後的情形吧!
用力看,有迷有看到陰暗角落處透出的那一小點微弱的綠光???
是滴.......系統啟動囉~~~~~~
上下排列,井然有序
看看粗工之前改裝的VDSL數據機又開始賣力的閃動著
改裝完畢...............

後序
應該會有不少人認為粗工拿大碗公裝一顆小綠豆!
而且按照計算,這顆UPS並無法提供充足電源餵飽這顆粗大的電瓶.......等於是浪費了這顆電瓶了......
其實這顆電瓶還真是無用武之地,閒置了幾年,粗工開始擔心這顆電瓶不會被用壞,而是被放到壞掉,所以呢,就這麼把它請出來用了~~~就這樣~~~~謝謝觀賞!

网友A:
恭喜完修,不過要注意UPS本身充電電路是否能夠負荷大電瓶的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不過要注意UPS本身充電電路是否能夠負荷大電瓶的充電

感謝狼大提醒,粗工這幾天會注意看看!

网友B:
我也有一個一樣的UPS..
不過好像是7.8年前買的 =="
是全新的都還沒有拆封..
都一直沒有用被偶丟在牆角....
不知道電池是不是也掛了...
因為插電也是沒有反應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個一樣的UPS..
不過好像是7.8年前買的 =="
是全新的都還沒有拆封..

很有機會是電池掛點,弄顆正常的電池試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要丟回收的話~給我吧~~~~~~

网友C:
完蛋了,那顆電池永遠在吃不飽的狀態.不用三個月就精盡人亡了。啊,不對是電盡瓶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蛋了,那顆電池永遠在吃不飽的狀態.不用三個月就精盡人亡了。啊,不對是電盡瓶亡了。 ...

安安~逃兵大~~~~
反正放著也是等著壞阿~~~~~就這麼給它盡一份電力吧!

网友D:
以前有買過2kva on-line ups,當時看規格,半載頂多20分鐘,雖然有提供外接電池組,
但是原廠的都好貴啊,而且不知道外接電池組有沒有控制電路,(我只知道10kva以上電池箱都只有接一組過載保護器而已)
6x 12V 7.2ah,本體
外接電池組也是 6x 12v 7.2ah,
無法得知外接電池相有無控制電路,再加上這台是單向220v,規格上是不能輸出110v,就把它丟在那邊發霉了

网友E:
恭喜粗工大完修,粗工大可以試試,充一天的電,看電池可以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買過2kva on-line ups,當時看規格,半載頂多20分鐘,雖然有提供外接電池組,
但是原廠的都好貴啊, ...

單相220V?
將插座的電源線配置改一下就變110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之前拆台達的10KVA電池箱,裡面只有快速保險絲與NFB而已,並無其他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粗工大完修,粗工大可以試試,充一天的電,看電池可以用多久?

嗯嗯~找時間試看看,不過對於這顆4~5年的電瓶,粗工不抱持太大寄望!
其實粗工最主要是穩壓,拿UPS當穩壓......

网友F:
回复 楼主:

OFF-LINE機種無穩壓
ON-LINE機種才有穩壓

外置的大電瓶,可以另外使用充電器,做定電壓定電流充電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目前這台算是只有"防突波"、"欠壓"跟"停電"保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單相220V?
將插座的電源線配置改一下就變110V了!

它不是台灣規單相1∮2W (3相220v)
它是大陸規單相1∮2W (3相380v)

可能要加變壓器 或 改電路 才能輸出110v

輸入應該可以接台灣2∮3W 就是拿兩條火線來接L和N,再拿中性線 或 地線 來接地
但是輸出就要改了吧....

規格如這台110v機種C-1000F
我那台一時找不到網頁,記得好像是C-2000 還是 CK-2000 220v機

找到了,找到了我的c2k
可能飛瑞關係企業

网友G:
回复 楼主:

12V/100A電池......!真嚇人!一般鉛蓄電池是1/10電流充電,所以UPS想伺候這個電池必須要輸出10A的充電電流。

网友H:
這樣改是不是比去買一顆電池換上去更貴ㄋ.因為你說你哪一顆電池現在大概四千塊n_136|

网友I:
好大一個碗公.........這如果斷電的時候.....這顆電池不知道可以讓UPS接手後出力出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OFF-LINE機種無穩壓

原來如此,粗工沒有找這台UPS的資料參考!
感謝雄爸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目前這台算是只有"防突波"、"欠壓"跟"停電"保護

嗯嗯,感謝狼大提醒!
粗工再觀察看看,如果電壓不穩定時,真會造成數據機斷線的話,那就必須再動手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不是台灣規單相1∮2W (3相220v)
它是大陸規單相1∮2W (3相380v)

原來是380V的,那就要+個變壓器嚕
這麼搞.......不如......歸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12V/100A電池......!真嚇人!一般鉛蓄電池是1/10電流充電,所以UPS想伺候這個電池必須 ...

W大~~~~~
粗工哇災~哇災~~~~
所以文章有(後序)
粗工也大膽猜測這顆老電瓶大概已經功能退化囉~~~~~~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樣改是不是比去買一顆電池換上去更貴ㄋ.因為你說你哪一顆電池現在大概四千塊 ...

不貴~
因為這顆電瓶已經閒置多時~算是再利用~
當初買1800~
如果現在叫粗工買~~~~~那倒不如買整台新的還比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大一個碗公.........這如果斷電的時候.....這顆電池不知道可以讓UPS接手後出力出多久.... ...

很大碗吼~~~~~~
這才是粗工的(尬絲)阿n_116|
拿牛刀宰小麻雀~~~~~

网友J:
回复 楼主:

呵呵~粗工大要注意負載端的使用W數~這台應該在500VA左右
大約350W~如果使用電流消耗有點大的東西要小心掛掉喔~
這可以改個點菸座放在車上當行動電源使用~但用到350W最好是直接接電瓶
再上保險絲即可約15A
跟市售車用電源一樣好用~賺到了n_116|

這早期的都是類比式的~使用變壓器輸出~
現在都使用MOSFET模擬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回复 楼主:

呵呵~粗工大要注意負載端的使用W數~這台應該在500VA左右

嗯嗯~好像是350W~
所以粗工只是拿來給VDSL小雞雞吃而已~有可能的話就撥個印表機共享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這台UPS是別人丟給粗工外婆資源回收(粗工外婆長期替慈濟做資源回收工作),粗工外婆看到這奇怪的東西可能粗工 ...

粗工大大..我2年前看過一個診所也是這樣用.ups外接一顆超大的12v麻爹利..他是用在冰箱(冰疫苗用)..本來東西就是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殺肉..回收....p.s.粗工大大你是說外面的婆..還是媽媽的媽媽..那種外婆...別打我

网友L:
UPS外接車用電池有看過.....應該是標榜能撐比較久吧
不過.........跟裝車上一樣.....兩年後就差不多往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粗工大大..我2年前看過一個診所也是這樣用.ups外接一顆超大的12v麻爹利..他是用在冰箱(冰疫苗用)..本來東 ...

粗工外婆..........當然是粗工媽咪的媽咪.......
您別害粗工鬧家庭革命阿n_121|

楼主:
引用 网友L:
UPS外接車用電池有看過.....應該是標榜能撐比較久吧
不過.........跟裝車上一樣.....兩年後就差不多往生了  ...

能不能持久粗工不在意~因為那不是粗工的主要目的~
粗工只是單純想修好之後能用~~~~~
記得還有一台比較高規格的UPS已經躺在角落數年,裡面好像有3~4顆電池的~整台像一般的主機殼一樣大~有時間給它挖出來(菸酒菸酒)~~~~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樣改是不是比去買一顆電池換上去更貴ㄋ.因為你說你哪一顆電池現在大概四千塊 ...

大哥~~~老師在教你都沒有注意看n_050|
粗工大都說是~~~~廢物利用了~~那來更貴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這台UPS是別人丟給粗工外婆資源回收(粗工外婆長期替慈濟做資源回收工作),粗工外婆看到這奇怪的東西可能粗工 ...

粗工大~~我在想啊,加一瓶~阿達仔~下去
電瓶也許會更耐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粗工外婆..........當然是粗工媽咪的媽咪.......
您別害粗工鬧家庭革命阿 ...

想說粗工[外面的老婆]跟令堂關係如此之佳,實在是令人佩服。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粗工大~~我在想啊,加一瓶~阿達仔~下去
電瓶也許會更耐用???

http://www.mml.com.tw/topic/index?id=124526

楼主:
引用 网友M:
粗工大~~我在想啊,加一瓶~阿達仔~下去
電瓶也許會更耐用???

這個窟辣可以挖看看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說粗工[外面的老婆]跟令堂關係如此之佳,實在是令人佩服。

逃兵大~~~~~
一切盡在不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N:
http://www.mml.com.tw/topic/index?id=124526

就是這個光..............
不........
就是這個B

网友O:
引用 网友N:
http://www.mml.com.tw/topic/index?id=124526

我也有飲用保力達B的習慣, 你那個杯子是美的嗎? 滿特殊的, 我沒看過..

^_^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有飲用保力達B的習慣, 你那個杯子是美的嗎? 滿特殊的, 我沒看過..

^_^ ...

很久以前買就送的 ~~~

网友P:
那顆電池我朋友有改到車上去(國產1999年三菱Virage1.8)
當初會改的原因是
1.1.8車落2.0 TURBO引擎,引擎室空間不夠大,電瓶需移到行李箱
2.怕沒電XD

网友Q:
12V/100A
應該是充不飽...
但是能夠繼續使用,也算是阻礙相關產業發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顆電池我朋友有改到車上去(國產1999年三菱Virage1.8)
當初會改的原因是
1.1.8車落2.0 TURBO引擎, ...

原來是移到行李箱,粗工以為30的引擎室幾時升級加大了勒~~~

楼主:
引用 网友Q:
12V/100A
應該是充不飽...
但是能夠繼續使用,也算是阻礙相關產業發展了

充飽........確實有相當高的難度n_049|

网友:
強哦........大電瓶

网友:
不錯的改裝~ 支持一下^-^
咱一直很想這樣改裝!!《--》使用外面的充電電池!!  【不過都沒有     UPS與  2手電池材料】 》《
看到wason大的改裝~  咱真是太高興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有飲用保力達B的習慣, 你那個杯子是美的嗎? 滿特殊的, 我沒看過..

^_^ ...

其實我算是喝B喝滿兇的,不過我慢慢在改了,因為啊~~~我朋友喝到~~洗腎
真的要喝,真的不要過量才好!!

网友:
恭喜完修
其實我也有一個ups也是電池壞了
我也用機車電池外接
可當ups電源,又可當機車電瓶充電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M:

國內那兩家.....其實....處方就是"十全大補".
是很好的進補的藥酒。

結果.....被你們拿來當開水喝.........

网友:
這樣~這充電器可以滿足這顆電池嗎??會不會一直衝到50%~~

网友K:
回复 网友M:

不會吧!喝阿B仔喝到~~洗腎只..一天是喝多少瓶.我家附近有一個大胖子.每天一瓶阿B仔.喝到糖尿病爆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M:

國內那兩家.....其實....處方就是"十全大補".

這就是台灣人的(尬絲)阿~
瞎咪挖哥到台灣人手上都要以量取勝n_049|
不然怎麼跟外國人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M:

不會吧!喝阿B仔喝到~~洗腎只..一天是喝多少瓶.我家附近有一個大胖子.每天一瓶阿B ...

喝到最高點的情況.......人家廣告不是有說了:明那宰ㄟ酷辣,金那立尬立歐便便!

网友:
呵~~換這顆可以撐很久~~拿去當擺攤的110v電源應該可以開燈開兩三天了~~@@"

网友R:
我聽一位電池大老闆告訴我說現在汽車電池設計在於一年半,至於電池的壽命在於它的環境,尤其在高熱的引擎室,它壽命就較為短了,故歐系寶馬、朋馳的都設計在後車身。故壽命就長了。我看過ups的大電池,每一個是2v1000a,串接了24個電壓高到51.2v來做不斷電的系統,直接壽命是8年。其實電池是個值得深入了解的學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聽一位電池大老闆告訴我說現在汽車電池設計在於一年半,至於電池的壽命在於它的環境,尤其在高熱的引擎室 ...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訊n_148|

网友:
回复 网友R:

單顆2V的電池組在通信機房比較常見,一般是串24顆構成所需的-48V

网友:
曾經看過某機關的250kva ups 是串接48顆電瓶,而且不是使用電池箱
而是用角鐵焊接的鐵架,擺滿兩面牆,整個開放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是台灣人的(尬絲)阿~
瞎咪挖哥到台灣人手上都要以量取勝
不然怎麼跟外國人拼~~~~~

就是嘛~~~不然~阿豆仔~怎麼會說台灣經濟奇跡^^
勞工朋友啊~~喝落去~啦n_127|

网友S:
引用 楼主:
粗工外婆..........當然是粗工媽咪的媽咪.......
您別害粗工鬧家庭革命阿 ...

哇...有過期的爆米花 再加點大腸香腸的 就可以拉椅子看戲囉@@

网友T:
我以前有遇到一顆

只要接上就開始bbb的叫的

是不是感測電路有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哇...有過期的爆米花 再加點大腸香腸的 就可以拉椅子看戲囉@@

好樣兒的n_116|
外行的看熱鬧,內行的看門道!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以前有遇到一顆

只要接上就開始bbb的叫的

BB叫
一般是表示蓄電瓶電力不足.........

网友:
恭喜完修,太酷了,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