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變壓器規格

楼主(2011-04-27):
弟弟工廠裡到的一顆變壓器....

不知它上面的字..代表是什麼意識

請高手幫我解答..謝謝

网友:
此變壓器為DELTA<=>Y型轉換方式
DELTA側=>H.V 190V/75A
Y型側=>380(220)/45A
DELTA=>三角形的結構(我不會打這個符號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說明....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大大您工廠中要接到变压器的3相190v 電源是哪裏(怎麽)来的?台電似乎没有提供這樣的3相低压供電。 (只有3相220v)

网友:
這是一般大樓使用的變壓器,將台電三相380Vac (接於H1,H2,H3)轉換成1組三相190Vac(X1,X2,X3端)或成三組單相115Vac(X1,X0 ; X2,X0 ; X3,X0),或接成三組單相220Vac(H1,H0 ; H2,H0 ; H3,H0), 此處H0是台電進來的地線可與X0連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喔....受益良多...學到好多....感謝你

网友:
哪麼大顆...應該很貴n_094|

网友:
.....這標準使用方式...應該是用來轉110V的..
可以轉出3組....提供的電流也不小耶
每一組可以提供78A的電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哇喔....78安培....開下去電費依定可觀

謝謝您的回答..感恩

网友(2011-10-27):
感謝大大的說明....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