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友人借的數位電表

楼主(2011-04-27):
最近研究維修研究出一點心得了~~感學還蠻有興趣的打算買台好用的數位電表,於是跟友人借了一台聽說價格不便宜
我不知道是啥牌子也不知道他好不好用(且這台按鍵很多我不知道在做啥用的),請大大順便幫鑑定一下吧!
這台跟友人借的,如下圖~

网友:
我看到些轉換接頭, 就很爽了..
這台使用起來應該很直覺, 不知哪裏有使用上的問題?

^_^

网友:
我查了下資料, 應該是 Wavetek 的產品..

以下是它的 PDF 檔..
http://www.alliedelec.com/Images ... MPROBE/577-0094.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大大,圈圈裡面的倒是沒什麼問題,只是上面按鈕的部分的功能我不是很了解~我只知道黃色的是BEBE聲~太陽是LED面錶的冷光。

其他不知道的功能: (我怎麼按,看起來沒有什麼反應。)
1.MIN MAX AVG
2.REL
3.RANGE
4.HOLD
5.PEAK(下面的caf>2sec)
6.TTL CMOS

問了六個問題真是不好意思~感謝大大幫我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大大,圈圈裡面的倒是沒什麼問題,只是上面按鈕的部分的功能我不是很了解~我只 ...

這麼好用的電表, 不會用, 我手上這台使用方便的 UT61E 和你交換好了.. ^_^
你這台我也沒用過, 只能大概提一下, 若有誤請行家指正一下..

1. MIN MAX AVG
例如量一個電壓值, 可分別顯示最小、最大及平均值.. 這個功能很實用的

2. REL
當我們量電阻時, 尤其在低阻抗時, 兩根測試棒短路時會有內阻, 如 0.11歐姆, 不妨使用 REL, 這時它會這個 0.11 歸零, 而量到正確的值..
例如你沒使用 REL 的話, 量到的是 0.3 歐姆, 但實際其中的 0.11 是電表測試線的阻值..

3. RANGE
一般電表都是 AUTO 偵測的, 但有時我們可設定量程, 例如 1-10V

4. HOLD
量一值時, 按此鍵會把該值保留住, 再按一次則解除..
若按 HOLD 後沒再按一次, 是無法繼續測量的

5. PEAK
這個我就不太了解了

6. TTL CMOS
應該和邏輯筆類似, 是用來測邏輯電路的 HIGH 及 LOW 電位..

网友B:
PEAK
AC電壓或電流的峰值
cal: calibration校正
其實偶也不太懂n_08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的講解:)

真是詳細壓~又學習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AK
AC電壓或電流的峰值
cal: calibration校正

謝謝版主大大:)

看來發這文有價值了,這台功能這麼齊全
版大都沒用過可見有多高檔壓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瞞您說
小弟是只剩一張嘴的"18禁不禁"版主
對於電子電路可能還不及您
幸好念過幾年書
英文還行

网友(2011-07-10):
很值得參考
正不知如何買到最實用的數位電表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