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Ericsson W850i 滑蓋機 螢幕白屏維修記

楼主(2011-04-27):
這是老婆的手機用了4年多了,螢幕瞎了眼,變白目了,判斷了一下應該是排線老化接觸不良或是有斷裂情形.
       因為接打功能都OK. 就是螢幕白屏這個問題,所以就拍一個新的排線回來更換囉! 以下畫面是更換狀況
照片中有做記號的是都要注意的地方及拆下的螺絲(共八顆螺絲),

1.手機很白目

1.手機很白目

組裝完成開機測試OK

組裝完成開機測試OK

5.左右按鍵下方螺絲 (中型).jpg
7.主機板與被蓋板分離 (中型).JPG
9.數字鍵盤移開後 (中型).jpg
13.塑料殼與金屬殼分離 (中型).jpg
15.排線安裝後試機 (中型).jpg

网友:
我朋友有這一隻
這隻情況就是
只要合起來過沒多久就是白屏
不合起來使用就很正常

我想應該是排線接觸不良
不過他一直沒時間拿給我處理
看到這篇實在太讚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支 也是排線斷裂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看起來比螢幕白屏好處理多了!

网友:
滑蓋翻蓋機最容易壞就是排線了(軟),
拆外殼比較硬.

网友:
這種滑蓋手機久了容易排線接觸不良
所以我現在都不買這類手機...我用的還是那種直立式手機
但也恭喜完修...

网友:
不知道排線是拆下在裝上就好..還是要換ㄋn_079|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我有提到,去拍了一條新的排線回來喔!
當然用了那麼久的手機,最好換新的排線換上,免得撐不久又要拆一遍,
現在的手機幾乎都用卡準的方式,這卡準拆越多次,手機的密合度越差,儘量少拆為妙囉!
謝謝指教.

网友:
恭喜完修,排線很(軟)但是拆要點功夫跟耐心~~~排線最好買黃色的(不容易壞)黑色比較便宜自然用料差ㄋ點(容易壞)

网友:
讓我想起了我幾年前的ASUS V70滑蓋機
當初也是這樣,網拍買一條排線,不到一年又掛了
從此跟滑蓋機說by by
滑蓋機真的不要買

网友:
請問排線一條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露拍上買的,含運180大洋

网友:
昨天拿回來拆...
拆拆合合花了三小時
最後....一樣
後來發現沒把文章看完
才發現""要換條排線""
做白工....
排線買回來時,又得重新拆一下了

另外聽朋友說
這一款型號的手機都有這種問題
他很多朋友拿這隻用一年多就會合起來變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