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 360~~~

楼主(2011-04-27):
今天把一台360加焊GPU ~~原本抱著必死的決心玩玩~~想不到成功了~~
所以沒拍照~~對不起各位大大了~~能撐多久就多久吧~~水大的鐵網很不巧地在我組好機器時到貨了~下次再死掉~再重作BGA~~到時再把我的工具PO上來~~
不過技術是在這參考了不少~~由衷的感謝付出的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改善熱~撐不了多久!!!
我玩了三台~都加焊~!!三台都掛@@"
一台用一個月~無HDMI~
另一台用半個月~有HDMI~
第三台...晶片玩掛了~~哈哈....

被家中女王罵死...到現在還沒給他修好@@"

現在還在研究重植迴焊的方法~~@@"但還沒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大~~你因該玩很大~~還是360著麼容易又死機~~水哥你說的改散熱要怎麼改~~我看裡面都沒空間了~~有機會教一下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都自己PLAY......哈哈哈~~~
GPU的散熱有分改良和舊的~改良的另有多一根導管和散熱片去CPU後面~~
在那多加風扇會好一點點.....另還有人在GPU那再加個筆電的風扇~~要薄才放的下~~~

有錢一點的...就改水冷..............(網路看到的,大陸有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都自己PLAY......哈哈哈~~~

說到改水冷的,二十年前我上班來回往返彰化和花壇,每三天就跑給同一個警察追,半個月後,被追到死巷子,心想完了,沒想到警察跟偶說~~別警張,我只是要看看你是怎麼改的,這麼會跑????我都追不到xd,當然~~~外加一張(無照駕駛)

网友:
加焊 的確不久 ~之前實驗過的 ~NB 跟 ~顯卡 ~只有單 加焊 ~
大概 ~6個月 ~就 掛了~所以 ~......................還是拿起來 做 可能會比較好

网友:
微軟來堵人了